[家电] 求助:苏泊尔电压力锅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2-03-12):
苏泊尔电压力锅(SUPOR CFXB50FC22-75)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26CP,贴片的。此芯片是小功率的,外围元件极少,在路测试均未发现问题,怀疑是芯片坏了,某宝上买了一片,换上后还不行(芯片质量问题?)。哪位大佬有OB2226CP正常工作时的各脚电压参数,或者如何判断是否是芯片的问题?同时 还有个疑问:如下图中红圈的二极管不应该是快恢复管吗?电路图和电路板上都是1N4007,不解,盼行家解答!谢谢

网友A:
①脚正常时应该有10V以上的电压,D105用1N4007没多大问题,D106和D107最好换为FR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脚正常时应该有10V以上的电压,D105用1N4007没多大问题,D106和D107最好换为FR107。 ...

谢谢指点!

网友:
确认那个 0.1uf 黄电容 没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后面修不好的话,可以换个思路,找个12V的电源改下电路

网友:
电路图和电路板上都是1N4007,不解,?
电压力锅坏之前,能正常使用的话,是不用管它的,1N4007就1N4007吧。

它只是个12V电源,你能否先用别的12V电源,代用,看看能否工作?

网友B: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收音机法声立判,何须踌躇问人前。
通电无声不启动,启反二电沾一边。
脉冲多用快恢复,设计缺魂工频管。
工代高频发热快,FR,HER价也廉
通电有声声压抑,次级短路整流管。
代换余量要留够,以免超耗再玩完。
哒哒啾啾震不起,反馈供电有麻烦
潮湿厨房须注意,变压器脚爱蚀断,
实在没咒刮地毯,反正也没几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收音机法声立判,何须踌躇问人前。

收音机大法威武,看来得撸一台备用

网友C:
F101和R110查了吗?C103上电压有多少?

网友:
就算这个二极管不装,也应该有电压输出的。只是带不起负载且容易炸管
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这个二极管肯定要快恢复,因为频率几十K还是要的。尖峰抑制和反峰能量回收用的

网友D:
输出电压测量多少呢?

网友C:
R1C1应该是R101,不应该是5.1K应该是51欧,这个电阻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换过或者是其它人换过。哦,它是对的 ,背后是L101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E:
你不是搞维修的,你是钻牛角尖的,电路图都有了,为啥非要修复原电路,换个12V的电源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搞维修的,你是钻牛角尖的,电路图都有了,为啥非要修复原电路,换个12V的电源不能用吗? ...

我就是搞维修的。修复是目的,不是为了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C1应该是R101,不应该是5.1K应该是51欧,这个电阻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换过或者是其它人换过。哦,它是对 ...

是的,这个是换过了。原来 板上的电感及电阻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测量多少呢?

没有输出。

网友:
关键几个点测试一下电压吧!C102.C103.U101第5脚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01和R110查了吗?C103上电压有多少?

前两均正常。C103电压在10.5-13.6V跳变。

网友:
不懂维修的,换板大法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均正常。C103电压在10.5-13.6V跳变。

R104看看,10R以内就行。
电压会跳变1供电有问题2保护了,两个可能
IN4007有的速度快点,不过这个功率应该问题不大的。
整流桥四个方向都量下压降。
后面看看有没有12V 5V短路的。。。

查查变压器线圈,这个电路几乎都能弄好的。不过最好全部元件都查一下,吸收坏了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