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价签上的25系列闪存究竟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2-03-12):
本人手头上有几个2.13寸汉朔电子价签,PCB板上有msp430、A7106,还有25系列的闪存,msp430负责数据处理和驱动墨水屏,A7106负责接收基站数据并发送至MSP430处理,那么 25系列的闪存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A:
放程序、数据都有可能

网友B:
存固件啊 配置文件啊 显示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固件啊 配置文件啊 显示的数据啊

显示的数据,我觉得无必要,因为墨水屏写入数据后完全可以断电,即使断电也不会影响显示,也就是说,它在更新数据之前,都一直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程序、数据都有可能

放程序?我觉得无必要,MSP430G2755的内存完全可以足以存放处理来自7106的数据和驱动墨水屏的程序。放数据,我也觉得没有必要。7106收到的刷新数据直接发送给430处理就完事了,存放这数据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数据,我觉得无必要,因为墨水屏写入数据后完全可以断电,即使断电也不会影响显示,也就是说,它在 ...

这又不是一次性的  要不然这个pcb都没必要存在

网友C:
存显示的数据,可能还有字库?
这个板子每隔大概24小时会自动刷新1次当前屏幕显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显示的数据,可能还有字库?
这个板子每隔大概24小时会自动刷新1次当前屏幕显示的内容 ...

24小时刷新一次,那是什么唤醒这个MSP430?我觉得MSP430对墨水屏写入显示数据后会进入休眠状态,然后等待A7106收到数据后唤醒MSP430,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可能存放的是认证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小时刷新一次,那是什么唤醒这个MSP430?我觉得MSP430对墨水屏写入显示数据后会进入休眠状态,然后等待 ...

内部非常不准的rtc,完全断电后再装上电池,等一天这个时候就能看到他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存放的是认证信息

我觉得每个电子价签的编码来自25芯片,因为每个25芯片都有一个唯一的ID。

网友:
用编程器读一下25芯片内容试试看

网友:
你没固件和引导程序光硬件芯片能跑?

网友E(2022-05-03):
我读出过,flash里存的是最后一次接收到价签图像。
应该是430把收到的数据(可能要先校验纠错)存储到flash中,之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刷屏(可能是数据包内有时间信息,430定时到指定时间刷屏)
此外,同一批次的价签固件完全一致,说明序列号不在固件里。
不同批次的价签用了不同品牌的flash,华邦的有唯一序列号功能,常忆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读出过,flash里存的是最后一次接收到价签图像。
应该是430把收到的数据(可能要先校验纠错)存储到flash ...

你太厉害了!研究得这么认真,点赞!

网友:
这些电子价签能改造出什么好玩的?

网友:
RAM -  4096 bytes;      FLASH - 32 kB;相对msp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读出过,flash里存的是最后一次接收到价签图像。
应该是430把收到的数据(可能要先校验纠错)存储到flash ...

这样就很好解释了。msp430收到图像数据时,因为来不及处理数据,即使能及时处理数据,那么快,墨水屏也无法及时响应并更新,所以msp430会把收到的图像数据暂存到闪存,等待收到完整的图像数据后,再进行处理并转发给墨水屏,让墨水屏刷新图像。因此,闪存储存的信息无疑就是最后一次收到的图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