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显示器如何去除电源产生的纹波干扰。

楼主(2022-03-12):
请问如何去除电源产生的纹波干扰,如下图,我的显示器电源接主板12V供电,这样显示器就不用单独供电了,但是画面有纹波干扰啊,如果显示屏用单独12V电源供电就没有此问题,不想显示器单独供电了,,,,请问高手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地噪音引入的,,主板上面但是数字电路,,干扰大是很正常的,你在电脑开关电源后面接出来应该会好很多,,其次,,电脑记得接地,接地会把一些高频噪音都泄放到“地”里面去,能有效降低噪音

网友:
多一个电源而已, 没必要弄, 要不你就换一个好的电源,
或者在电源上净化一下。

网友A:
在显示器12V供电端,串入共模电感,做成派形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器12V供电端,串入共模电感,做成派形滤波

没用,我试过了,12V并个电容也不行

网友:
不隔离,干扰大,cpu工作都能让mlcc发出滋滋声

网友:
淘宝上买个dc-dc隔离电源就 好了

网友:
电脑电源和机箱的质量不好 换套好的

网友:
多个电源吧,想搞掉不是那么容易。
显示器原装电源质量好。将就用可以换DVI视频线。。。
那种一体机也有特殊的设计的。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质量不佳,显示器抗干扰能力也差。
电源方面,试试加一组DC滤波电路,然后信号线换好一点的,加上磁环。

网友:
APD亚源12V3A 美规 雅马哈电子钢琴充电器线火牛变压器电源适配价格            ¥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4687338835.37.72ed352eMUnZPV&id=579812925596

Delta台达12V1.5A EADP-18SB BA 18W 3.0*1.1mm 细园口电源适配价格            ¥13.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4687338835.20.f2e7352eWdg0fZ&id=579937094423

东芝Toshiba ADPV16A SD-P DVD播放器电源 12V2A 24W圆口内芯电源价格            ¥1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4687338835.12.47bc352e6aFOSQ&id=669845225156

FSP全汉FSP018-DEEA2 12V1.5A外径5.5MM内径2.5MM电源适配器欧标价格            ¥13.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4687338835.11.3862352exBHpIG&id=578684516349

淘一个兼容的12V电源不就行了嘛,这么折腾一天,人工费都不止¥一百块了。

网友:
线外面套几个TDK磁环试试。

网友:
                    华为电源适配器 12V 2A电源 全球通用定制路由器原装电源 5.5*2.1
                价格            ¥13 淘金币可抵0.6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4718032659.9.39681e3bW3iOjQ&id=538594916635
19寸LED背光的液晶显示器功率并不大,用一个兼容的12V 2A路由器电源完全可以。这个【带磁环】。

网友:
记得P时代,给电脑的声卡装个BA526的小功放,就为了直接在电脑机箱里边发声听歌啥的,结果,12V取的本机电源(后来改用5V)都一样,背景叽里咕噜的从开机到每一步操作,都伴随着噪音,没治,

网友:
用板载声卡滤波差的话动动鼠标音箱都会有噪声。

网友:
“参谋”“干事”就是这样的,纸上谈兵一套一套的。

网友:
只能隔离,单独买个隔离还不如用两个电源,你把显示器电源拆出来单独改装到电脑主机箱里  不就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了嘛

网友:
哈哈,当年公司买了几套神舟的台式机,是配套的液晶显示器,就是楼主提到的这种情况
那个神舟台机是在主机电源上有个5.5的电源口,然后用的双头5.5的电源线接到显示器上的,然后就是显示器莫名其妙的出现楼主这样的抖动
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发现单独接个电源之后抖动消失,然后我就申请公司给大家都单独换了独立的12V4A开关电源

另外还有就是上大学时候组装的电脑,那时候还是17寸CRT,我那个显示器也是偶尔出现画面抖动的情况,当时怎么也找不到原因
后来发现是线缆的原因造成的,显示器的VGA线外面原装套了一个塑料管我没拆,然后就是为了方便走线就把显示器的电源线一起也塞到这个塑料套管里面了,看着整洁了但是抖动出来了,还不是一直抖,后来把电源线从套管里面拆了出来问题消失

像楼主这样的不妨还是再加个电源吧,如果觉得插头太多不妨从品字口的220处再焊条线接到显示器的供电电源上然后再把这个显示器电源塞到机箱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