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乐-收音机法修各种能震荡的家电(顺口溜)

楼主(2022-03-12):
记得以前在老坛发过收音机法修家电的帖子。而且,回复一些疑难杂症的帖子时,余时常提到收音机大法。刚刚,又遇到坛友求助修电饭煲炸电源的问题,窃认为,该是收音机大法重出江湖的时候了。遂即兴顺口溜一首,溜曰:

坛友修电饭煲难 衡水家维 20220312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收音机法声立判,何须踌躇问人前。
通电无声不启动,启反二电沾一边。
脉冲多用快恢复,设计缺魂工频管。
工代高频发热快,FR,HER价也廉
通电有声声压抑,次级短路整流管。
代换余量要留够,以免超耗再玩完。
哒哒啾啾震不起,反馈供电有麻烦
潮湿厨房须注意,变压器脚爱蚀断,
实在没咒刮地毯,反正也没几个件

#####################不怎么华丽的分割线

     刚过完二月二的大寿,发觉自己不经意间,已经存世四毛五了,

    结合三十年(搂着点说吧,省的说咱不谦虚)的维修经验。可以说,示波器不是没有,

    (一个学生用的J2459,2M也得算是示波器吧?人家用电脑声卡测几十K还自称示波器呢,是吧。

    一个10M的国产老示波器,还有一个从大都给嘻嘻体味【CCTV】修池上摄像机的单位,带回来的一个60M 4改3踪的示波器,

    但是不是笨重就是每次使用都得请出来,太占地方,

    何况我的隔离电一旦接了PE,不又等于是220了?不还是找挨电吗?

    不接地就干扰大。加上坛友送的一个掌心数字示波器。也懒得用,因为就连插拔探针都感觉累,没办法,懒人嘛。)

    所以,从古到今(从家到开门市,)这么多年,手头一定要放一个带AM段的收音机,

    这就是我的听诊器,谭磊器,测-谎-仪,试金石。俗称穷人乐。

    你想啊,示波器再便宜,一个2459也得80-130吧?还不算运费。

    一个收音机,就算多波段的,什么凯德啊凯迪、德生,得劲等等,总有低端产品,

    再不行,还有TA(CD)7642,MK484/YS414等简易的直放式收音机,那东西,90年卖十块钱,

    蜜豆-斯库鲁-司徒扥特(middle school student)们都买得起,

    现在未必花得了十块钱了吧?怎么也比示波器便宜吧?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带电池,随时可以启动的AM收音机就行了,

    当你对它感兴趣后,你会乐此不疲的去寻找目标,

    就如同你得到一个绷弓子,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隔壁老王的窗玻璃,或者枝头愤怒的小鸟啥的,

    你得到个万用表,你会到处戳测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

    同理,收音机大法走-火-入-魔的人也一样,相信大多数人,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桌上的遥控器了,

    当你捡起一个遥控器,贴在收音机的磁棒天线位置,按下按钮,就会听到连续的嘟嘟嘟的声音,这就是震荡声,

    这多数是家里的电视、机顶盒、DVD等的遥控发出的声音,

    如果你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同一个遥控器,基本上发出的声音都差不多,

    至少笔者很少能分辨出1,2,3和AV/TV或者POW有什么区别来,

    但是,不同遥控器的声音可能会有绝对的不同,有的咯咯咯,有的唧唧唧。有的呱呱呱,不一而足。

    而空调的遥控器可能就完全不同,有的按键按下去是连续的,有的只发出一声,

    有的这一声听着像魂斗罗的M,点射的声音,有的像L,呲--- 一下呲---一下的,

    包括车库门遥控,汽车遥控,电动车遥控等RF遥控,蓝牙遥控也可以用它测试,只要有心(芯),就会跳动,

    我们听的就是这心跳的感觉。只要心跳,就有救。

    遥控器里凡是IR的,当贴近收音机震荡正常时,离开一段,不少于10-15CM。应该还有震荡声,

    这说明,发射管上通过了电流,有足够功率发射,除非IR管不发射或者短路了,这需要手机摄像功能验证。

    至于RF遥控,则需要配合FM段收音机测试,既然心脏没停跳,

    那设在FM段,边摁边调频率,甭管433还是315的,类似于谐波或者倍频,

    它也总有个低于这个频率的某个频点(假设啊,315的1/3倍频是105,正好落在FM段,

    433的1/4是108.25正好刚不在,但是1/5又在86.6也刚好不在,

    但是,实际上很可能我们理解错误,反正FM段总有这两个频率的一个点儿,

    当你调到时,它会离开收音机20CM都能让收音机发出嘟嘟的声音,这就说明能发射了)

    如果有朋友说,修遥控太小儿科了,这不是正道,买个遥控也没几个钱。

    好,咱们修别的。这玩意,小到遥控器,手电,都能测试出好坏,

    例如,大家常用的手电里边,带调光的PT4115啊,7135等等,

    如果在PWM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

    再如,焦耳小偷结构的手电,本身就是电感三点式的一种工作状态,

    一节升三节,极大提高了电池利用率。这些都可以用AM收音机探测到其震荡的声音。

    言归正传,基本上,只要是电磁振荡就能被收音机接收到。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雨夜来临前,我可以在密闭的房间内就能探测到雷震子和金光圣母朱佩娘,

    有歌为证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轰隆隆的雷声,雷声,是那嘁哩喀喳的闪电:)”

    因为他们前方高能,收音机里边隔一会就会有一声类似魂斗罗里边选了L的那种感觉,刺啦-刺啦-这就是雷电的声音。

    再如。你打开点灯开关,或者找一个大电感,用一节电池在其两端蹭的时候,照样可以诱发小规模闪电,

    这个现象,跟亨利,楞次,法拉第,麦克斯韦.精明(特工86号?)有关。

    我们后边说的开关电源,都是跟他们哥几个有关。

    下面说说开关电源吧?一切电子电路,不用电池就得用电源,除了矿石收音机。

    所以,最早的时候,不管你电子管收音机是用几套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得用电池,

    甲电是灯丝,这玩意费电啊,一般是粗电池,乙电是屏压,45V的75V的90V的甚至更高,

    这玩意是类似万用表里的4F22(最小的,6V),6F22,,10F22,15F22(已经很了不起了,22.5V)

    当然比这些个头大多了,像梳打饼干还是夹心的,记得小时候捡过一个45V的还是90V的拆开全是饼干一样的结构,)

    还有栅极的丙电(负压,后来用自生阴极偏压代替)

    可是这玩意毕竟费电啊,虽然屏流不大,但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玩意不便宜,那得花人民啊就币,

    所以,自从有了发电机出来的电(哦,我本人不喜欢直流发电机的发明者托马斯ADS,整个一个商人,

    他的一句US式的幽默,教会了多少US总桶啊,

    比如这次乌克兰让他70多岁的徒孙白等,学着他当初对付给他改造直流发电机的特斯拉那样,

    空口白牙,落个我们衡水特产--老白干),

    何况,使用他家的电,成本不低啊,按现在我们家一个月交200的电费不一定够这种情况,

    要是用他的DCV,真养不起啊。还是人家特斯拉,把交流电专利奉献出来,我们才有今天的蓬勃发展,

    就别嫌5毛5的电费贵了,我门市1.2¥一个字我说啥了。

    懂得感恩吧,这些钱,跟人家特斯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也正因为ACV可以通过变压器降压,所以,近百年来,变压器一直是国计民生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

    这得感谢人家法拉第、亨利等老几位大爷,有了变压器,电子管设备才能长期运行,不用经常换电池了,

    现在我们用的每一种家电,哪个里边没有变压器的身影。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也是变压器啊!还是在自感互感的理论框架内啊?

    说起开关电源,好是好,就是越复杂的东西越爱坏,再就是半导体材料的东西,不耐冲击,因此爱出故障,

    这才说到本文的中心思想,收音机大法修开关电源。

    延伸点说,电动车,电动汽车的充电器,手机充电器,各电源适配器,LED的恒流源,(不管隔离不隔离)都在开关电源的讨论范围内,

    前面那段顺口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遇到一个电源不工作,可以打开AM收音机电源,

    让它靠近开关电源,插电瞬间,会听到一声呲呲声,那是电容充电的声音,

    然后,正常的话,应该会发出一个固定周期的震荡声,

    可能是哼哼声也可能是类似牛叫的声音,甚至可能是连续的嘟嘟嘟,哒哒哒。

    这看电源的节能水平而定,如果有这种震荡声音,接个假负载,

    如果负载开始工作电源的震荡声音会明显变化,变得欢快有朝气有活力,

    或者如行云流水,或者如蝉鸣,秋虫叫,又或者如白噪声(也就是电视里没台的雪花,也称为3K微波背景辐射)都行,

    说明其工作起来了,这是正常的声音,不正常的时候,要么没声音,

    这时候,高压C是关键,它上面如果没电,查前边,保险断,二极管、桥臂穿,电容失容,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高压C上存电不掉,这个好办了,看看启动电阻,取样电阻是不是断了,

    前者是捡钱活儿,换个电阻就好,后者是赔钱活儿,

    基本上它炸牵涉到一帮子元件连坐,如电源驱动芯片,MOS管,相应的电阻,二极管等等会坏一批,

    如果东西便宜,人家就弃修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指示灯闪烁,这个时候,听收音机,发出断续的“胡骑声啾啾”类似于弛张振荡,

    这个看情况去,不外乎初级和次级,如果是反馈信号没加上,

    像384x驱动的,没有这个反馈供电,震不起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能查的就是整流管击穿,限流电阻烧断,和变压器脚机械性断裂,腐蚀断漆包线等,很有限的几个地方。

    如果不是初级的问题,那就是次级,多数是整流管击穿,对于电动车充电器,可能是0.1的取样电阻断,

    收音机在这里只是一个检修辅助工具,需要经常使用,经常对比,积累经验,才可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相信,你会爱上它。

网友A:
搬个小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B:
示波器是图示,收音机是无线转声频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是一种乐趣

网友D:
学习,收藏了

这种方法也是一种不错的思路

网友E:
看头像楼主估计是一个文人,摆弄二极管屈才了,明明可以靠才华,缺偏偏靠手艺,只字片语,拙作一首:

衡水坛友梦红楼,
石头记中醉心游。
挑灯夜读情僧录,
梦会金陵十二钗。

网友F:
导演骗我去买个a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小板凳,学习学习。

嘿嘿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是图示,收音机是无线转声频

没错,虽然远不如直读参数那么准确,但是,穷人乐嘛,毕竟会用示波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是一种乐趣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收藏了

这种方法也是一种不错的思路

给手里没仪表的朋友们提供个实用的维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头像楼主估计是一个文人,摆弄二极管屈才了,明明可以靠才华,缺偏偏靠手艺,只字片语,拙作一首:

衡水 ...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学习了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演骗我去买个am收音机

嘿嘿嘿嘿嘿

楼主:
这玩意用美了肯定会积累经验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学习!

网友:
     受教了!!!不知您的维修视频有没有发布?发布在哪个平台!谢谢

网友:
干脆把收音机改成一个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