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 NAND BGA168 封装

楼主(2022-03-12):
两年前发了个帖子求 BGA168 的封装: 求助老哥们,有见过、玩过 BGA-168 的 NAND 的吗?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最近才看到有大佬回复了我。不过我太菜了,和 JEDEC 的引脚定义对不太上。不过能看出来大佬的引脚定义应该是从某处 PCB 文件截取的。顺着这个思路,我猜有某个版本 MacBook Pro 也用了这个颗粒,那就可以从对应的原理图中,尝试对应到 JEDEC 的引脚定义上。

Macbook Pro 从 2016 款开始,SSD 改成直接贴到 PCB 上,通过查看 iFixit 的 Macbook Pro teardown 文章,确定了 Macbook Pro A1706/A1707/A1708 是使用了同样封装的三星颗粒。

经过对比整理,产出如下图的 BGA 168 封装,没有测试过,不排除有写错的,仅供参考~

BRD 文件: https://pan.baidu.com/s/1t6COPq5lW-BDhb6N5z_p6w?pwd=a6u7 提取码: a6u7

原理图使用鑫制造查看。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看着像

网友:
是的  我有一个YS9082HC+三星BGA168颗粒的  没软件  拆颗粒没对应板子 转接贴 吃了三个月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哥们儿,你有这货反面的照片吗,我想看一看他有没有spi焊接位置。

网友:
我媳妇儿的a1708拆下来的128盘实在没啥用啊,闲鱼上卖掉了  ,用转接卡装了个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牛皮,玩了那么久都第一次见过这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这板子前后图发下,我应该能拿到

网友:
和一楼师出同源的板

网友C(2022-12-13):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你有这货反面的照片吗,我想看一看他有没有spi焊接位置。

58H基本上是不会有SPI焊接位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bga168吗?

这个是BGA168,FW被大佬收藏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H基本上是不会有SPI焊接位置的

想啥呢,一般公版都有,自己画的用不到省掉直接连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GA168,FW被大佬收藏着

封装和固件没有必然关系,至于公开与否也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封装和固件没有必然关系,至于公开与否也没有必然关系

那你要问什么啊?是否是BGA168?告诉你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问什么啊?是否是BGA168?告诉你是

不问东西,我修正你的答案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问东西,我修正你的答案而已

你的修正让我成功的找到新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修正让我成功的找到新人生

不用谢,能让你回到正轨就好,我是雷锋

网友:
以前遇过TOSP54颗粒痛恨三星一辈子,玩垄断不兼容,玩停电、火灾,这些都是三星下三烂手法。

网友:
A1708的硬盘是可以拆下来的啊,给媳妇儿转接了一个500的BG4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