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拆修几款手机数据线

楼主(2022-03-12):
『X折腾』拆修几款手机数据线
实在闲得慌了。。

网友:
充电电流达不到了吗??》

网友:
应该用原来的头子做个石灰倒模
修复后用热熔胶灌模, 最后弄个热缩管

网友:
插头外面是ab胶吧

网友:
话说这也太难看了吧。

网友:
这种线怕是拿不出门,在家用没问题

网友:
居然还有数据线级别的维修了,大开眼界了。

网友:
以前也高兴弄弄 买了好多头子吃灰 现在不高兴弄了 买条也便宜 还美观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找好的数据线翻模,制作硅胶模具,固化后给楼主接线填充较软环氧胶,混合色素,填充好合上模具,环氧胶固化后打开模具取出。

网友:
这个胶水有点丑了,裁剪一下形状用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A:
6口电源那里找的?

网友:
如果线材还可以,装个 3出口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口电源那里找的?

有个坛友自制的,做了好几套,买了配件回来自己组装的。

网友:
这个AB胶也太丑了吧,应该用个热缩管多好,不过不是要赞一下动手能力

网友:
实用为主!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