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美时蓝牙闹钟HomTime C1Pro,顺带将晶振改为RX8025

楼主(2022-03-12):
搞到一个美时C1 PRO,比普通C1多了个蓝牙以及TF插卡功能,不过TF插卡只能作为闹钟播放歌曲,不能直接播放。此次拆机顺带将晶振改为RX8025

整体外观以及显示效果,供电为5V,还有一个小孔为摄氏温度与华氏温度的切换开关,C1型号的这个切换开关是在后面,这个C1 PRO因为多了个蓝牙受限于背部空间有限就将这个开关放在底部了

小心撬开显示屏前面的亚克力板,其实拆这个机器不用拆这个亚克力板的,只是因为前面板卡的太紧我以为里面有螺丝要拆。

分离上下盖后,内部与C1区别还是挺大的

显示屏的板子,有些年头了

主板,上面的主控芯片集成了蓝牙与TF卡读取功能,还有时钟功能,上面有2个晶振,其中
一个圆柱形2脚的就是时钟32.768K晶振。一个2位插线口为供电口
5位插线口为USB充电口接线,USB充电检测线路就在旁边

改好的RX8025晶振,同时补齐省略的输入共模电感,将原来的两个普通电容更换为日系固态电容

网友A:
200多买个闹钟,我翻了翻口袋,,,,,算了

网友B:
时钟要是精准还好一点,要是隔一阵子就快几分钟或慢几分钟就麻烦。现在都是智能家具了,买个智能音箱定时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多买个闹钟,我翻了翻口袋,,,,,算了

常混数码的人,是不会交这种智商税的,50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要是精准还好一点,要是隔一阵子就快几分钟或慢几分钟就麻烦。现在都是智能家具了,买个智能音箱定时更 ...

我其实越来越不喜欢智能家居,除了手机没办法。电视机一定要非智能+电视盒(电视盒也没办法),智能音箱啥的更不要说了,非要问了才知道觉得那就是脱裤子放屁,而且那功耗呵呵了。这种闹钟设置非常简单,就是考虑到家里老人也会操作,同时功耗就算是中小音量播放音乐的时候也才1W不到,待机更是只有0.15w

网友:
居然没有牛屎,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