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个POE电源 格雷特GRT-240100

楼主(2022-03-12):
整理东西时发现这个POE电源 拆开看了下 保险烧了,经过测量就一个保险坏了 四个整流二极管 场管 启动电阻都没坏 接上灯盘试了下居然没有输出,因为芯片是一个很小六脚芯片 丝印是33740带电不好测量 就用一个12伏变压器给芯片vcc供电 经测量6脚没有输出 看这样芯片坏掉了 然后就画了个电路图 看这引脚适合换个啥型号的芯片呢?  还有就是优利德UT890D测量频率的档位在什么地方使用呢? 开关电源输出脚频率 大概是个啥范围的

网友A:
总觉得图怪怪的原来是光藕三极管多了一画

网友B:
万用表烧了吗,为什么没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图怪怪的原来是光藕三极管多了一画

还真没注意过光耦怎么画 自己画的自己知道是个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烧了吗,为什么没有字

长时间不用自动断电了

网友C:
感觉应该可以用OB2263代换,引脚功能都差不多: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319/06/72841585_967733306.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可以用OB2263代换,引脚功能都差不多: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319/06/72841585_96773 ...

看着引脚功能一样 先淘宝下单 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