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玩意儿咋拆开?

楼主(2022-03-12):
没用过的一个小音箱,按说明书可以充电,但是充电了一宿也没结果,还是拔了USB电源就灯灭也不响了,现在想拆开看看是不是根本没电池?咋拆开?

网友:
掉三个黑的橡胶脚看看

网友A:
前面的网罩看能不能撬出来

网友:
橡胶脚下面没有螺丝的话就尝试撬前面的黑色面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网罩看能不能撬出来

谢谢老师指点,从网罩边缘撬开了~电池0v电压,还有救吗?

网友B:
没鼓包估计就饿死,鼓包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鼓包估计就饿死,鼓包换一个吧

看样子没鼓,饿死的施粥能救活不?
万用表欧姆档,黑+红-有点指示,反之无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没鼓,饿死的施粥能救活不?
万用表欧姆档,黑+红-有点指示,反之无指示。 ...

单独给电池充电试试,看电压能不能回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没鼓,饿死的施粥能救活不?
万用表欧姆档,黑+红-有点指示,反之无指示。 ...

没鼓包直接对电池充电,有大概率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没鼓,饿死的施粥能救活不?
万用表欧姆档,黑+红-有点指示,反之无指示。 ...

用古董500mA甚至300mA的充电头上电,电池端有4.2V就是电池完蛋了。
要是没有电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我看都长白毛了,算了吧,插电用吧,一定要弄买同尺寸电芯最好配保护板,我觉得这个保护板一不行了,而且现在铝电极的必须点焊。。。

网友:
看不到螺丝,就用那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鼓包直接对电池充电,有大概率救活!

看来就不活了~~-极引线锈没了,是材质太渣还是啥原因?

网友:
估计电池挂了,换新

网友:
换一个吧!也没几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就不活了~~-极引线锈没了,是材质太渣还是啥原因?

把电池拆掉,试试直接插上充电线能不能用。

网友:
挺好看的,换块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拆掉,试试直接插上充电线能不能用。

插充电线正常,接了块手机电池也行。
就是这电池剥出铜片 接出-极线 充电一晚上,只有0.5v多点,里面太干了,没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