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台电SD160GBS650(拆机图).瑞昱RTS5732DL。闪迪颗粒160G开卡工具

楼主(2022-03-12):
求台电SD160GBS650量产工具
Realtek SSD MPTool v1.79.0.0_20191031_R_Sandisk_2DMLC_160GB_V6001c34
找了好多地方,没找着,求分享

网友A:
这个开不了,拆了上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不了,拆了上2258xt

拆颗粒吗?

网友:
这个颗粒我也有,七彩虹cf300 128G用的就是它,主控是2246xt,但自己想重新开卡虽然找到有那个id的工具却是无法开卡。

网友:
我拆了两颗做个58xt320G的U盘

网友:
160G的15139?不好玩

网友B(2022-06-26):
这个15139 160g除了58xt,还能上别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15139 160g除了58xt,还能上别的吗?

5732,5731,46xt,46en,3111都可以,改下id就行了

网友:
楼主,改下id,试过了吗?

网友(2023-05-03):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开卡报错初始化错误0XFF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32,5731,46xt,46en,3111都可以,改下id就行了

改ID?怎么改ID?

网友D:
试下这版FW

Sandisk 160GB.7z.zip

网友:
怎么改ID哈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D:
试下这版FW

读不到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