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万能充测试输出端无电压,芯片烧了还值得搞吗

楼主(2022-03-12):
测试输出端无电压,这个芯片还值得搞吗,或者有啥别的解决方案

主芯片值得换吗

主芯片值得换吗

主芯片好像是烧了?

主芯片好像是烧了?

网友A:
LM358双运放,从旧电路板找一片

网友:
一般就一个运放,不过没必要修了吧,傻充而已

网友B:
与这种差不多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1322-1-1.html
MT3582,以前的充电芯片。

楼主:
多谢指点!我看这种3582d的芯片都没有了,估计只能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双运放,从旧电路板找一片

是电源ic st3582da吧,lm358是音频运放

网友:
这个不是运放,这是一颗类似4057的充电管理芯片。
tc358b2这种的,和lm358不一样

网友C:
电池夹子坏了,然后芯片坏了,没必要修了,这种应该是CT3582之类的,优点是自动转换极性,接反不会烧毁,缺点是充电电流小,只有200mA

网友D:
从性价比说是没必要的。但楼主要是在于修理的乐趣,那还是可以的。可不能盲目换新,很可能电路中其他原件有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夹子坏了,然后芯片坏了,没必要修了,这种应该是CT3582之类的,优点是自动转换极性,接反不会烧毁,缺 ...

怎么看出来夹子坏了?多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性价比说是没必要的。但楼主要是在于修理的乐趣,那还是可以的。可不能盲目换新,很可能电路中其他原件有 ...

需要全部拆下来检测吗

网友:
夹子到电路板连线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夹子坏了?多谢指点啊

上面那个夹电池的夹子,前面都少了一段,都是坏的,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这种差不多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1322-1-1.html

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E:
这个芯片我手里有,本地的话楼主可以来拿

网友:
手里没配件就别搞了,把里面换成1a的锂电充电板,比这个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我手里有,本地的话楼主可以来拿

老兄在帝都吗谢谢了!

网友:
电流太小没必要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