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迷雾重重 SM3281bb主控板贴海力士芯片提示找不到

楼主(2022-03-12):
用的3281bb主控板贴上海力士的芯片,用芯片精灵只能看到闪存识别,但是看不到芯片的容量,量产的时候提示找不到芯片资料,把开卡工具改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也找了几位大神级别的高手远程指导,一直无果,思来想去,真是无解,这是什么情况,有超级大神来看一下吗?万分感谢!!
颗粒是从新盘上拆的,颗粒一共四颗,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从R44跳到R45再试试

网友A:
不行就安国吧
我之前拆雷克沙的l06,3281和3267各种出错或者掉盘,最后还是贴回到6989上了,遇事不决6989

网友:
去论坛里面找添加参数的帖子就行,3DV4的颗粒

网友:
这个应该要自己加参数,应该不难的

网友:
我就奇怪了,HYNV6你上3281????这玩意3281不支持吧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安国吧
我之前拆雷克沙的l06,3281和3267各种出错或者掉盘,最后还是贴回到6989上了,遇事不决 ...

感觉6989就是万能的,啥颗粒对他来说都能搞定,就是2.0这个缺点有点难以忍受

网友:
建议上芯邦CBM2098/CBM2099之类的,这种主控支持的颗粒特别多,不用担心那些问题

网友:
这颗粒是TLC怎么开成MLC了,要么跳线不对,要么自已加颗粒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安国吧
我之前拆雷克沙的l06,3281和3267各种出错或者掉盘,最后还是贴回到6989上了,遇事不决 ...

HYNV6,安国?SNCSTA说不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