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格手电钻拆机

楼主(2022-03-12):
本来想拆开看看有没有缺油,可是拆了怎么也装不上了,调档弹片怎么装的,顶上调快慢速怎么拨不动了!研究了10多分钟,终于装好了!

网友:
这货和易博很相似

网友A:
是说那个铁片吗?有大佬都把它去掉不用了,因为日久它会把转矩塑料轮磨损,而所起作用仅仅是调扭矩时咔嗒一下~不要也无妨。

网友:
同款,那个弹片我拆开后就找不到原来的安装位置了,没装使用也没啥影响,改天再拆了装回去。

网友:
电池仓应该有两个钢的扣件用于扣住外壳接缝的,那玩意不好拆装吧...

网友:
就插到小灯泡隔壁那个槽里呀。

网友:
39的货吧。电池可以。

网友:
24元的时候买过几个,不错 质量挺好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A:
是说那个铁片吗?有大佬都把它去掉不用了,因为日久它会把转矩塑料轮磨损,而所起作用仅仅是调扭矩时咔嗒一 ...

还有有咔哒一下比较好,大品牌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