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在为手机屏幕/手表划痕烦恼吗?教你玻璃抛光技术,修复划痕光亮如新

楼主(2022-03-12):
相信很多坛友都有手机屏幕或者手表划痕的烦恼,尤其是裸奔党,但是这样一来裸奔用不了多久就会遭遇到划痕困扰,虽不影响使用,但看着也是碍眼。

下面分享一下自己总结实践出的一套玻璃抛光修复方法,各类玻璃划痕修复可以直接套用。

一张完好的钢化膜做演示,可以看到非常透亮。

下面用钨钢钻头划一些划痕

弄成这样已经算比较厉害的深度划痕了

下面开始准备抛光,先准备材料,两张砂纸,左面1500目,右面2000目。

好歹剪成圆形

贴好双面胶

一根小砂轮,上面粘了一个羊毛抛光轮,再粘好砂纸(用的1500目,这个根据划痕深浅要选择合适目数,划痕越深目数越小越粗)。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羊毛轮垂直于轴心,用整个面去接触玻璃,如果用配套的连接杆穿过羊毛轮锁紧后只能用边缘去抛光,这样接触面积小,只能很小面积去抛光,由于人工抛光会导致受力不均匀,容易产生凹痕,最后抛光完成玻璃就会坑坑洼洼的。

用小电磨就行

喷水

这样垂直抛光,过程中要一直加水并且旋转或者扫描式抛光,不能只停留在划痕位置,划痕很深需要先用粗目数砂纸把玻璃表面打磨到和划痕最深处一个深度,这样才能彻底消除深划痕。
来回扫描旋转是为了保证散热和尽量均匀,如果一直停留一个位置会导致玻璃过热碎裂,也不能使玻璃表面平整,也就是要扩大范围打磨,渐变到四周去,这样才不会产生凹痕。
加水为了减小局部摩擦,散热 和排除打磨下来的粉末,这个过程耗时最长大约20多分钟。

粗磨后深划痕变浅,但是四周也变的模糊了。

这是打磨下的玻璃粉末

再换2000目砂纸继续抛光(普通双面胶粘性不好,换的布基强力双面胶)

粘好

继续打磨10分钟左右(根据情况,要粗划痕基本消失)
可以看到玻璃表面划痕开始变的细腻

上面砂纸不用去除,再用同型号2000目砂纸对磨。

对磨后抛光轮上的砂纸由2000目大概就变成了3000-4000目,更加的细腻,可以省去一次换更高目数砂纸的步骤。

再次打磨后,粗中划痕已经基本消失,更加的细腻了,已经变成磨砂表面,但是很平整,没有凹凸不平。

这样粗抛光就完成了,下面开始精细抛光,除去砂纸后裹一层无尘布。

0.5号的钻石膏(大概10000目左右),加少许的水抛光,主要为了润滑和散热。

10分钟后磨砂面已经向高透转换,还有细微划痕,也不是那么透亮。0.5号的钻石膏如果用来抛金属已经属于镜面抛光了,但是用到透光性要求极高的玻璃抛光上,这种透光性还是不行的。

必须用更细腻的性能更好的稀土抛光粉(纳米级粒度主要成分氧化铈),分红色和白黄色,红色粒度要粗一些,如果上面用过了钻石膏可以直接用白色的精抛粉(大概30000目左右)
粉末状沾一点喷点水后抛光,过程中要根据粘稠程度适当补水。

精抛10分钟后,可以看到所有划痕都已经消失,并且透光良好。

但是离晶莹剔透还有距离,最后一道工序,外面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用羊毛轮,大一点的,加水抛光。任何抛光粉的粒度都不会高于水本身的,原理是利用水分中微量的矿物质抛光,精细度极高。能把玻璃抛到晶莹剔透。
过程中可以加少量的洗洁精,主要为了发泡润滑去除表面油污。

水抛光后,如果你执着的用抛光粉一直抛下去永远也不会有这个效果,悟出这一步会走很多弯路。

抛光效果晶莹剔透完美无瑕(右上角没拿好掉不锈钢水盆里了被我磕掉一个角)

耗时耗力私藏技术无保留分享,这可不是网上那些公开的闹着玩的玻璃划痕抛光,这是几近完美的划痕修复,看似简单的事情如果不告诉你自己摸索会走很多弯路,弯路我替你走了告诉你捷径,所以如果你正需要请多支持!

关于成本问题,抛光磨料我买的比较早,看了一下当前价格钻石膏2.3元,稀土抛光粉10元50g (签到红包抵扣后7块多),两个一起10元以内。

数码之家老站还有我发的金属镜面抛光教程,把铝板抛成镜子,感兴趣的可以老站搜索~

网友A:
屏幕还有很重要的一层涂层  疏油涂层  抛光了就没有了,手感差很多

网友:
不错不错,只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B:
牛的很呀,这可以搞光学镜片了!

网友C:
仔细品读!感谢精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还有很重要的一层涂层  疏油涂层  抛光了就没有了,手感差很多

疏油层等到出现划痕早就被手指磨没了,要疏油层还是去划痕你选哪样?修复后可以再买瓶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很呀,这可以搞光学镜片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品读!感谢精彩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D: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楼主时不时地给人惊喜!

网友E:
没必要,现在好一点贴膜才几块, 经常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楼主时不时地给人惊喜!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现在好一点贴膜才几块, 经常换就可以了。

唉。。。。。用钢化膜是为了演示,没人嫌没事儿去给钢化膜抛光

网友:
感谢楼主!效果让人非常震撼,已经保存下来准备仔细研读。。一直想学学抛光技术,把摩托车头盔镜片上的划痕去除。就是成本可能贵过买个镜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用钢化膜是为了演示,没人嫌没事儿去给钢化膜抛光

他意思是戴套运行更方便,也省得浪费这么多时间,哈哈。

网友G:
还好我用钢化膜,只要疏油层没了,就换了,否则一张能用好几年。

一直用闪魔的,手感很不错,也不贵,经常9.9包邮2张,贴坏还包换。

网友H:
坐等楼主手搓光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意思是戴套运行更方便,也省得浪费这么多时间,哈哈。

哈哈 最好手表也贴个钢化膜,车外挡风也穿衣带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我用钢化膜,只要疏油层没了,就换了,否则一张能用好几年。

一直用闪魔的,手感很不错,也不贵,经常 ...

我一直高透膜,钢化膜太厚影响触屏灵敏度,用久了过保直接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坐等楼主手搓光刻机

这个嘛

网友:
看好你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