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坏的动力源DZY4850H修好了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2-03-12):
咸鱼拍的,49.9元包邮,坏的,通电后亮红灯。破烂的样子就不拍照了,论坛里有很多,直接拆。

说这个电源坏吧,它有输出,但是不稳,在3---8V之间跳动,能带负载,试了下,5A负载都没事。

楼主:
先检查辅助电源,在辅助电源这边,5.3V  13V两组独立电源正常。但是测量的时候,无意间,万用表在电阻档没有切换,一个表笔在输出正极,一个表笔一碰5V的辅助电源,吱的一声,电源有输出了。
一拿开表笔,又没有了。

怪事。

再量电压,发现辅助电源的电压对主电源地(这个主电源地是电源正极,不是负极。注意),电压也不稳,而且低了好几V。这是怎么回事?

再量,发现辅助电源地,和主电源地不通。一不做二不休,弄跟导线联通,上电,正常了。

但是仔细看板子,线路确实没有联通在一起。

接上负载,到20A,正常。

群里问玩这个电源的群友,这怪事,有经验的兄弟们说了,有个电阻是连接辅助电源地和输出地的,R2,阻值是5欧,一量,不通。拆下来,烙铁一融化焊锡,电阻居然是断的。原来故障在此。直接短接起来,正常了

如图,画红圈位置的电阻,已经用焊锡短接

楼主:
占个楼,马上改可调,这个板子是4850H,网上很多改可调的教程,下图就是常规的一种,但是改调流,我试了很多遍,不成功,要么就保护,要么就无法控制电流。

准备加运放小板吧。电路图画了一下,咸鱼上挺多卖这个的,12元起吧,而且都10个起售卖。丫的我不可能120元买10个这玩意吧。

其实原理很简单。
但是这个板子,大家都知道成本也就是一元多,加上4个3296,也就两三元的样子。咱就玩一下,买10个,是在不值得。也有单卖的,那价格…… 一个要30元。干脆,自己搭焊一个吧。

这里其实有个想法,不如众筹做一批,一批做1000多个,估计成本4元的样子,运费收个5元,论坛的朋友就按4元一个,运费5元,这个板子略作调整,适合所有改了电源调压(一定要改参考电压的方式),找不到调流的改装方式。。

楼主:
但是对于动力源这个面板,用一个形容,就是 丑。 两个字形容,就是丑陋,三个字就是太丑陋。

话不多说,自己画图做面板。做出来的样子(带保护膜,所以不光亮)

装上自己手工搭焊的运放控制小板,和电压电流表,以及原机上的风扇。运放小板用万能板,正面放了运放,用插件的358,背面电阻电容贴片。

露脸的正面照,因为不是防指纹的,这弄得有点脏,最后才擦干净吧

准备安装调试

楼主:
接上库仑计,大功告成
就是太光亮反光了,拍照好像显得很脏,实际很干净。

对了,这个面板,数量少人家不做。一次做了10个,自己玩了2个,还剩几个,坛友要就友情转让,一个10元包邮发申通。不赚钱,除去邮费就是收个本钱,要求高的就别拍了。

【闲鱼】https://m.tb.cn/h.fn3wRkt?tk=niQ425cvRHn,一共就这么几个。

网友A:
好资料,感谢分享。液晶显示就高大上了。请问电流是从原机取样还是显示板取样?

网友B:
前脸面板 使用外层透明薄里层不透明厚的结构    外层不开屏幕窗口  里层开窗口 叠起来就可以保护屏幕而且还有镜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脸面板 使用外层透明薄里层不透明厚的结构    外层不开屏幕窗口  里层开窗口 叠起来就可以保护屏幕而且还 ...

尝试了,三位半LED的表头效果很好。但是库仑计是液晶屏幕,带背光,半透的就看不清。无奈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感谢分享。液晶显示就高大上了。请问电流是从原机取样还是显示板取样? ...

别的电源可以显示板取样,动力源的不行。

楼主:
对了,这个面板,数量少人家不做。一次做了10个,自己玩了2个,还剩几个,坛友要就友情转让,一个10元包邮发申通。不赚钱,除去邮费就是收个本钱,要求高的就别拍了。

【闲鱼】https://m.tb.cn/h.fn3wRkt?tk=niQ425cvRHn,一共就这么几个。

切换充电模式,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个楼,马上改可调,这个板子是4850H,网上很多改可调的教程,下图就是常规的一种,但是改调流,我试了很 ...

随手画了一个,看看合适不?怕大家0805不好焊接就用了1206贴片尺寸稍大,3.1 X 3.1。

这是打板文件(未经验证)

网友C:
楼上画错了,三端稳压的输出。
现在重新上传,请仔细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画错了,三端稳压的输出。
现在重新上传,请仔细对照。

运放4脚(也就是三极管发射极),漏了接地

楼主:
画了一块小板,可以和这个面板配套,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4脚(也就是三极管发射极),漏了接地

运放和三极管都接地了。

网友(2022-05-08):
引用 楼主:
对了,这个面板,数量少人家不做。一次做了10个,自己玩了2个,还剩几个,坛友要就友情转让,一个10元包邮 ...

问下要3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