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能不能用蓝牙耳机把老的音箱变成蓝牙音响?

楼主(2022-03-12):
我有好多蓝牙耳机,家里有个老的音箱要接线比较不方便,能不能把蓝牙耳机板子拆出来放到音箱里面?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最好加个开关 转换蓝牙和AUX输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也想这么干,只是还没找到放音箱的位置
建议用最新的5.0双声道的,最好带什么高级格式的解码最好。

网友:
可以的,蓝牙耳机的输出改成3.5插头

网友:
正在捣鼓准备改,把蓝牙耳机的头改成mmcx的,蓝牙耳机的主板改成蓝牙接收。

网友:
可以,改过不止一个,最后还改了个充电宝,把电池拆出去一节,加个耳机接口,开关引出来,玩游戏时耳机插充电宝,不用担心蓝牙耳机没电和托根耳机线了,充电宝也不耽误用,音箱也可以插上

网友:
我改过,确定方案可行,给你几条参考经验:
1、改造前,先在手机里查看一下蓝牙耳机是否支持作为音频设备。
2、支持音频设备的,直接改电源,耳机输出后接功放的音频输入端,如果通电不能自动开机的,拆掉锅仔片引个微动开关出来;
2、不支持音频设备的,改造方法同上,但是手机里需要安装个bt mono或者同类功能的软件,原生安卓比较容易成功,定制UI的就得碰运气了,能响,音质就别想了

网友:
蓝牙耳机输出是平衡的吗?要不要转换一下?

网友:
在充电宝里装了一个蓝牙耳机板和音频输出插头,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A:
深水宝就有蓝牙功放板成品卖,一体化带蓝牙接收、音量控制和立体声功放,体积小巧,放进音箱没问题,自己再配上直流电源即可(同样在假货宝找电压合适的拆机开关电源板)。其他折腾的话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水宝就有蓝牙功放板成品卖,一体化带蓝牙接收、音量控制和立体声功放,体积小巧,放进音箱没问题,自己再 ...

不管成不成,用几天就吃灰,
这样就变成了本来打算利用一下家里没用的垃圾,结果垃圾没利用上,又买了一堆垃圾回来~~~

网友:
开始我也准备这么折腾,改蓝牙耳机的方式主要是考眼力。看到了下面这个板子打消了念头。几块钱包邮的东西。音质反正高低音都有,板上两个大的电容是输出隔直电容,接耳机都够了,当音源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