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一台9波段收音机 KARON KK-988

楼主(2022-03-12):
老爷子一台几十年前买的KARON牌收音机出现调台时卡啦卡啦的噪音,让拿来鼓捣一番,看看能否修好。

不知叫啥名字的杂牌机倒也用了几十年了。

机内元器件杂乱无章。

费了好大劲才将可变电容器拆了下来。

一看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劣质产品。

可变电容器拆前的状况和具体位置。

指针拉线拆容易复原可就难了。

卡啦卡啦的噪音就是由这个可变电容器产生的。

本想在某宝上淘一个换上,遗憾的是没发现有同型号的。

唯一的一个芯片,丝印也看不清楚了。

电池仓直径太小,换电池根本抠不出来,脑残的设计。

用酒精注入可变电容器清洗了一下,暂时先凑合着用吧,等以后买到可变电容器再修吧。
唉,弄了半天的帖子正要发帖,可手一划拉竟然就不见了,只得重头再来编辑一遍发帖,谢谢观赏!

网友A:
可以把外壳打开,吹吹里面,有机薄膜磨损了

网友B:
凯隆的,我应该95年买过,好像45元

网友:
我也用过这款机器。

网友C:
这个不是杂牌,确实是凯隆牌的。当年的全波段收音机内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多选择sony的CXA系列芯片,我记得好像有CXA1019、CXA119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外壳打开,吹吹里面,有机薄膜磨损了

问题是可变电容器的四个螺柱的丝牙全被厂家在固定电容器时糊满了焊锡,小螺丝根本就无法拧下来了。

网友:
快30年了,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杂牌,确实是凯隆牌的。当年的全波段收音机内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多选择sony的CXA系列芯片,我记 ...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冒牌的呢,看来过去的焊工技术真够呛。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的收音机,用到现在可以啦。这种薄膜可变电容寿命都不长
长期旋转,轴和动片松动,混入杂物都会这样。
最好的方法是换新,一般修没什么意义了
实在不行用无水酒精泡,然后在酒精里面反复拧动拧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凯隆的,我应该95年买过,好像45元

那个年代的45元相当于现在三四百了

网友E:
拆了薄膜就变成空气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薄膜就变成空气联了

有杂音,轻点的是定动片金属磨到塑料隅片上?,历害点的塑料片就磨破短路了,除非换新的。

网友:
这种机子,后面的短波段完全没有存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年代的45元相当于现在三四百了

90年,学工月工资25元,1年后转为正式工,也就是1级工,1级工月工资就是45元。

网友F:
还是扔掉吧,重新买一台DSP芯片的收音机,全按键操作,不存在调台噪音和调音量噪音,还能数字显示/记忆电台频率,FM收音灵敏度更高,最重要的是价格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扔掉吧,重新买一台DSP芯片的收音机,全按键操作,不存在调台噪音和调音量噪音,还能数字显示/记忆电台 ...

你说的对。修旧利废不过是满足老年人对老物件念旧罢了。

网友:
CXA1191,收音机用得较多的,还有CXA1019,CXA1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