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5块钱按斤称来的东成电动扳手。

楼主(2022-03-12):
按斤称的,回来一阵拆洗,用5节18650通电不转,请问这电动扳是18V的吗?我以为是无刷电机,没想到有两碳刷。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也发上来。

网友A:
标题党?5块钱赚翻了
220的肯定不是啦
我认为是12V-18V的电池接口啦。

网友B:
电动扳手而已,有必要捡这种垃圾吗?买个新的也不贵吧。又不是电钻还有同心度问题

网友C:
看错了,是5节通电不转
既然知道是5节电池,那就是2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党?5块钱赚翻了
220的肯定不是啦
我认为是12V-18V的电池接口啦。

百度了下,老款18V,等下看哈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扳手而已,有必要捡这种垃圾吗?买个新的也不贵吧。又不是电钻还有同心度问题 ...

买新的也没啥用处,几块钱娱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是5节通电不转
既然知道是5节电池,那就是21V了

5块钱收的,5节电池20V通电试不转,拆开再看看。

网友:
就差一块电池了,5块钱再去收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老款18V,等下看哈开关。

18v也是5节电池,只是标称的电压变了

楼主:
看来有钱,得拆开关。

楼主:
上面字误,看来有戏,得拆开关。

楼主:
电池硬搭电机转,确定开关问题。

楼主:
开关里面锈,看医得好不。

网友:
牛欢喜欢喜欢喜

网友:
5块钱的东西,电机,齿轮箱都不止这个价钱,否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是5节通电不转
既然知道是5节电池,那就是21V了

那可能是那儿坏了,修一修。

网友:
修好了吃灰,这就是毛病,看见了就想要,坏的也要,还要不惜一切代价修好她

楼主:
今天加电池5串2并,力气牛X多了,中间用黑色玻璃胶填充,又多了把吃灰工具。
在想要不要购个18V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