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看看这电源的用途,三路旋钮都带开关,5.5mm插孔输出53.6V

楼主(2022-03-12):
废品站掏来的,没外壳,三个旋钮一样都带开关,控制5.5mm插孔的电源输出,
每一路输出电压都是53.6v,调整旋钮输出电压没变化,是调输出电流的吗?

坛友有知道这电源是干什么用的吗?谢谢
1

2

3

4

5

网友:
充48V铅酸蓄电池的?

网友:
恒流电源吧,给LED调光用的

网友:
可能是铅酸充电器。。。
具体不懂什么用。按理说不需要频繁调节输出电流的。

网友:
没表吗,调流流好测。

网友:
恒流源led调光的,老五卖过两路的,带载调节电压二十几伏到五十几伏。

网友A:
谷润 P8042 三路输出充电器

难度太低 建议来点困难的
谷润 P8042 三路输出充电器
http://www.green-charger.com/pro ... 5%E7%94%B5%E5%99%A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太低 建议来点困难的
谷润 P8042 三路输出充电器
http://www.green-charger.com/pro ... 5%E7%94%B5%E5 ...

不完全一样,这个板子三路都没有充电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完全一样,这个板子三路都没有充电指示灯

你板子DC口附近标了Green Digital Power
SN-P8042 REV:1.0
再看你板子的指示灯位置 而且还是三脚双色的
再对比官网的图 从旋钮、DC插座、指示灯位置还有板子的型号都与官网上标注的信息都高度重合
你要说不是 那我也拿你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