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煎烤机拆解看是智能还是智障

楼主(2022-03-12):
新买的煎烤机,其实就是个电饼铛,名字起的高大上点,样子做的好看点,多收点智商税罢了。下面拆开看看结构。

外形挺有质感

功率不小上下发热盘各750w

新鲜出炉的日期

托盘被我拿下来洗了

上下加热管各750W

进线棕蓝黄三根为火零地

引入到一个三段式开关一头接上盖加热管,一头接主板和下加热管。

控制板进红蓝两根线,一火一零。

控制板上两个芯片大一块是触摸控制
型号bf7612cm28  小的一块是电源管理芯片kp3114
主板上没有看到任何继电器,可控硅之类的控制功能,上电就加热。面板上的调节按键就是个摆设,唯一控制的可能只有上下加热管中间的那个温控器了。
这可真是糊弄鬼哦,300多买了个寂寞。

楼主:
这个是温控器

网友:
功能强大的机械板,忽悠不懂的人。

网友:
我自己家的也是苏泊尔的,直接就是上下两个面板的机械开关,里面有个防干烧温控器。

网友A:
精控温。。。但真不能说有毛病的确有两个接触温控器。
触摸控制。。。这个倒计时的确是触摸控制的。
自主煎烤,也别是自动煎烤,什么智能,电脑,微电脑都没写很靠谱了。
显示就是嘀嘀嘀倒计时用的。。。相当于定时器。。。也有用的。

或许这就是宣传的艺术吧。

技术上,这芯片整流管子都不用,神奇啊,甚至未来可以带过压关断功能。

楼主:
我都怀疑去掉电脑板一样烙饼,明天试试看。这几天我还傻傻地按键,选择不同煎烤功能,以为会用不同的加热模式,原来都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控温。。。但真不能说有毛病的确有两个接触温控器。
触摸控制。。。这个倒计时的确是触摸控制的。 ...

是的,我也纳闷,连个整流桥都没有,后来发现这个电源芯片直接进的交流220,输出直流5v电压,牛B啊。

网友B:
里面是玻璃纤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玻璃纤维吗?

好像是的,用来隔热的吧,那个部位离加热盘近。

网友:
我家的电饼铛也是这样还是真人发声,按一下选择键他还会说“大饼,烙饼”其实只是个时间提醒器,连定时器都不算,老婆每次使用还人模狗样的按按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都三百还要怎样才能有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三百还要怎样才能有好货

所以啊,以后大家买电饼铛就买最便宜机械式的,一个温控器,一个温度保险,足够了,简单又可靠。所有花里胡哨的功能都是智商税,这是我花了三百买来的教训。

网友:
操作面板控制蜂鸣器,提醒饼烙好了,你不理它它接着烙到嘎嘣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三百还要怎样才能有好货

品牌货牌子要溢价的,苏泊尔的东西还算耐用。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苏泊尔啊。

我买的利仁的机械旋钮调温,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只是定时准

网友:
很正常很多机器都是这样.........我修过几台面板那里就进个零火线.线路比你这个还简洁.实际这个板子只是带几个计数的LED罢了....比方说到了5分钟会蜂鸣告诉你时间到了.我就是因为修了几台这样的..什么利仁 九阳 苏泊尔都是一样的货色.所以我买了个九阳带机械旋钮带单独上下加热开关的那种最实用..........品牌的做工什么的还是要比杂牌强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精控温。。。但真不能说有毛病的确有两个接触温控器。
触摸控制。。。这个倒计时的确是触摸控制的。 ...

好像是阻容降压的吧,黄色的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阻容降压的吧,黄色的那个电容

那个滤波的,用的那个黑色电感降压。
就算阻容也要整流桥(二级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