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三星家庭影院蓝牙模块能不能更换升级?

楼主(2022-03-12):
这是三星HT-TZ325家庭影院的蓝牙模块!这机子恐怕是十年前的产品,用手机蓝牙听音乐,会断音打嗝,估计是版本问题!我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把它写入的程序读出来,换个现在版本高模块!有懂这方面的大神吗?
蓝牙板背面,有Rx,Tx!
正面

这个是HT-TX725是的蓝牙模块,除了接口换了,其它一模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一个蓝牙板子,接aux 多简单的事!

网友:
不太可能,要驱动的

楼主:
我的老华为mate8连接播放正常,不断不打嗝。荣耀30pro不行,会打嗝

网友:
蓝牙2.1就能SBC立体声,断断续续是信号干扰严重,板子上ANT 1是天线,手机不要连接2.4G的wifi,最好家里路由器2.4G频段也应该远离,频宽设置20MHZ,当然也可以整个延长线把模块放到机器外面,模块本身问题不大,实在想hifi,就整个APTX hd协议的蓝牙接收器

网友:
不同的蓝牙方案,其接收距离也有较大差别,我在二手东买过一个立体声蓝牙耳机,接收距离才3米左右,反而是后来在假货宝上买的CSR8635模块(集成PCB天线,用于音响改装),接收距离有8米以上。

网友A:
找到引脚定义就能换换模块,这种音频模块不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引脚定义就能换换模块,这种音频模块不用驱动

应该还是有数据交换吧,手机连上,主机上的点阵屏能显示接入的手本型号名字!

楼主:
1.NC
2.BT±RST
3.DGND
4.D5∨
5.UART±TX
6.UART±RX
7.DGND
这明显是数传蓝牙模块!是不是需要驱动呢?能把原板数据读出来有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有数据交换吧,手机连上,主机上的点阵屏能显示接入的手本型号名字! ...

大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引脚定义就能换换模块,这种音频模块不用驱动

大师看看!

网友:
安卓手机开发者模式里面可以设置蓝牙版本,试试。

网友:
不看到音频引脚啊,立体声至少是有两根音频线,这模块很奇怪,把模块上的贴片天线拆了,找个路由器外置天线焊到那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天线焊到C1那个位置(编织焊地),C1去往原天线的线路用刀片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