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移动新魔百和M301H拆机,求知代工

楼主(2022-03-12):
M301H,

黑龙江,看不出任何代工标识,只能拆机找线索了

去掉底盖,主板背面一个丝印符号都没有

边上线路板有字符,看不懂
正面也没有任何字符,可以看到是3798mv300h,WIFI芯片是瑞昱8822,还是看不出是哪家代工。

拆完也没找到想要的信息,装回外壳先放一边了。

有大佬知道这是哪家代工的吗?

网友:
广西移动魔百和创维代工的,机顶盒型号E900-S. 前天免费申请一个用2年

网友A:
马云家 找个卖包问下不就好了,刷错固件小心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 找个卖包问下不就好了,刷错固件小心变砖

果然是个办法,已知是数码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 找个卖包问下不就好了,刷错固件小心变砖

变砖了找移动呀
最好是在雷雨天之后,打10086就说电视盒之前好好的,突然不出影了,让他们派人来看看,然后就能换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 找个卖包问下不就好了,刷错固件小心变砖

变砖直接找移动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砖直接找移动换

停机的你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机的你怎么换

找熟悉的朋友和亲戚

网友:
同问,也想刷个机器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魔百盒,近期想要刷一下机。

网友(2023-01-19):
数码视讯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