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复卡尔波充电式无线鼠标 更换充电芯片3KAC

楼主(2022-03-12):
在旧货摊以较低的价钱购得一只“卡尔波”充电式无线鼠标,购入时试机不能用。拆开发现内置的14500电池已经完全无电,用另一锂电池接入鼠标,鼠标能正常工作。但第二天用时发现电池已无电,充电时发现不能充电。检查后确认充电集成电路IC(3KAC)内部有短路,造成不能正常充电和电池快速损耗。网购回充电集成电路IC(3KAC)换上后,充电正常,鼠标也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我有两个这种双模的,挺好的鼠标,特别是2.4G真的很舒服。一直以为里面是软包锂电池,竟然是14500的。这电池是普通锂电池还是铁锂的啊?

网友B:
图7楼主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7楼主怎么画的

楼主画了不少这类电路,在回帖里有说。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图7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这种双模的,挺好的鼠标,特别是2.4G真的很舒服。一直以为里面是软包锂电池,竟然是14500的。这电 ...

应是普通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7楼主怎么画的

我是用Adobe Photoshop CS6 (64 Bit)描图的。导入底板相片后按照线路描出,所以我称为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图7是怎么画的?

我是用Adobe Photoshop CS6 (64 Bit)描图的。导入底板相片后按照线路描出,所以我称为描图。

网友(2024-05-03):
倒数第二张图画得漂亮

网友:
故障判断的很准确,对更换元器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
蓝牙鼠标经常断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