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简评南京天宇万用表(NJTY T21A 20211217)

楼主(2022-03-12):
拆开看了和论坛现有拆解不一致,有个螺丝太靠近两个焊盘,贴了点高温胶带。
T21A应该不是真有效值吧,如果是SD7830M芯片的话倒是的,电源2+3-能对上。说明书电压内阻应为10M,二极管电压2.22V和标称差不多。表笔尖处理不太好。电柜车间调试够用了,可以吸住。
简单信号源测试。
实测变频输出,AC读数稳定,对比面板输出,10-50Hz偏高30V,DC读数不稳。AC测直流,DC测市电读数为零。NCV任意表笔接触市电报警急促,显示--H。
T21D 20200721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489

网友A:
镀锡的转盘,恐怕不是太耐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锡的转盘,恐怕不是太耐磨啊。

光线问题,好像是镀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线问题,好像是镀金的

不是镀锡的就好,可能是照片偏色的原因,看起来像镀锡的。

网友B:
真有效值不错

网友C:
背面竟然带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镀锡的就好,可能是照片偏色的原因,看起来像镀锡的。

傍晚拆机拍的,光线暗拍不清,用的环形补光灯,东西放光圈中央,手机靠在灯上。新的荣耀拍起来边上重影,换了老的努比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效值不错

不确定,如何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竟然带磁铁?

NJTY好多背夹都带,调电柜实用,其它品牌不清楚,够用就行,稍微看了下,同一型号,方案也不同,我买的两款和别人拆机的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如何测试呢

要有非正弦波源,要有示波器比较。

网友:
屏幕胶条连接不错啊,强过斑马纸。

楼主:
用8038信号源简单测试

网友:
T21D,50元,淘宝买了一个,很耐用,反应速度不错,背后有磁铁,做工还不错

楼主:
仔细对比了T21A和D的mA电流挡,前者用了自复保险,采样2欧并联,后者600mA电流只有一个1欧或0.99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