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50 21b1 美的 电热水器 排污阀漏水。换了个新的铜的 还是漏水

楼主(2022-03-12):
泄污口漏水。有铁锈水渍。早上起来发现的。然后清洗了一下。控制板被水溅射。e2 e3报错  电路板吹干。正常使用。
买了个新的镁棒和螺盖。到了后按上。泄污口那儿还是漏。仔细看了感觉盖子上没有水迹。保温棉里面水迹很多。排污口这儿是不时缠生料带。还是桶漏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桶漏了...我有个万和外观一样的 也是塑料盖子里都是水 检查里面漏水 放弃

网友:
别搞了,肯定锈穿了,没用了,除非你把泡沫去掉,把漏洞补上

网友:
建议换新,已经内漏,没有价值了

网友:
有年头了直接换新

网友:
虽然水滴出现在排污堵上,其实是铁罐漏了水从排污堵那里流过,这样的话没得修了,而且要关闭进水阀,防止铁罐崩溃跑水,也有泄漏导致罐中缺水干烧。我就刚不久拆开一个漏水的热水器,剥掉外皮后那铁罐锈眼多不胜数,留下了电热管/控温器/电源线等,铁罐卖了废品得到15元。

楼主:
好的  谢谢 诸位的意见。继续用着。下半年看看还租不租了。

网友A:
内胆罐子锈蚀,只有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胆罐子锈蚀,只有换新

谢谢。以后机会换新

网友(2022-07-18):
桶被蚀透了,不能用了,

网友:
换了新镁棒,还是漏水的话,原因是长期未清洗也未换镁棒,造成内桶腐蚀了。不能再用了,安全至上,换新吧

网友:
电热水器的确是损耗品。

网友:
出租房用?那赶紧换了,有安全隐患,赔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