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老的没牙的威力双缸洗衣机甩桶转速很慢的故障

楼主(2022-03-12):
公司里一台很老的双桶洗衣机,品牌是  威力 虽说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这几年一直洗又脏又沉的工作服也是兢兢业业,立下了汗吗功劳!!上周末洗了工作服甩干的时候发现甩桶转速很慢简直是龟速,试了好多次偶尔一次转速能上去但是马上又会变慢。拿出衣服,空转也是偶尔能转起来但是也是立马变慢速。

用手转甩桶没有阻力,说明不是刹车的原因。当时想着难道是电容坏了?拆了后盖测了电容的容量,洗涤电机的10uf 没问题,甩桶电机的5UF测了剩下4.5uf,难道是因为这?于是找了一个废旧的排风扇,从里面拆了一个1uf的电容,并联上去,发现故障依旧。通电观察电机能偶尔能看见在进线端口哪里有些许火花,心想糟了!电机坏了。再买电机就不值当了,电机估计比这个洗衣机都贵!维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今天又是周末了,想着再试一把,看看能不能搞好它,洗完衣服不脱水的话太重,挂哪里晒干的时候会把衣服拉的老长。于是拿起工具开拆,准备把电机拆出来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或者其他情况。

打开后盖看到电机,要把它搞出来。

拆掉联轴器螺丝 ,和底部电机的减震弹簧固定螺丝,就可以取出电机。

成功取出来,没想到这洗衣机的主要螺丝没有一颗生锈的,状态都很好,差螺丝没费劲。

把电机的三根线剪断 ,方便操作。

空心了。

然后有测了一遍三根线的阻值

阻值 还是没问题,分别对外壳也是无穷大。试机还是不转,下一步拆电机了,,,,

铆钉卯死的,只能钻开了,这时候已经包着卖废铜线的想法了

29元的手电钻再一次派上用场了,,,很快4个铆钉就搞定了,

开瓢,

拿出转子,没想到里面还有油,油还没干,想想也是,这个电机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每次也就工作几分钟而已。

取出定子,小心别把绕组弄破皮了,拿起来仔细看,仔细闻,还是未见异常。
最后把进线部分的捆扎线给剪断了,,把三条线分开来。看了好一会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把电机拼好接上1uf电容试了试,我去!竟然好了,转起来了,只是因为拆了铆钉会造成上下轴承不太平行 ,有点扫膛。。

这是在试机,,,,把线松松绑它竟然好了。。

再次拆开电机,取出定子把刚才拆的线做一下防护。

加点润滑油,既然拆开了 润滑润滑。。

再次装机,

铆钉是用不了了,找了4根6mm螺丝带帽用来紧固电机上下端盖。

装好螺丝电机轴转不动,拿钳子前后左右敲打电机轴,知道转起来轻松就好了,最后拧紧螺丝。。

直接接到洗衣机上测试,电机转的很欢快。。。

测电笔测电机外壳,灯亮,电压大概40V,接上地下就好了。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装回去,

拧上顶丝就快完工了

低头一看,我屮艸芔茻,刹车漏装了,看了看刹车皮都磨完了,也不想再拆了就不装了。。

最后线用塑料袋包好,尽量固定的高一点避免进水。

剩下就是各种复原了,现在它已经忙着干活,洗工作服去了,我来发一贴 正点M币  争取兑换个手电,没手电 干活不爽。。

打扰了各位。

网友A:
老板给你加鸡腿。但是,你不能说坏得修不好了,然后买全自动的吗?

网友B:
威力算是国内有名的了,特别是双缸的年代。

网友C:
都说里面有火花了  重点检查外接线到漆包线的接头    铝线不能上锡   所以只能扭接  有的是压接 所以会氧化  家用电风扇容易坏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说里面有火花了  重点检查外接线到漆包线的接头    铝线不能上锡   所以只能扭接  有的是压接 所以会氧化 ...

铝线电机都是电机高温,造成接头氧化

网友E:
修的不错,有可能引线绑扎处打火短路,拆散后短路处错开了。
这机器很不错了,通常脱水桶都是水封漏水导致电机线圈完蛋。
那个插排最闪亮了,任啥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新冠/奥秘克戎都经历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给你加鸡腿。但是,你不能说坏得修不好了,然后买全自动的吗?

老板说这个洗衣机归我了,修不好以后就手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有可能引线绑扎处打火短路,拆散后短路处错开了。
这机器很不错了,通常脱水桶都是水封漏水导致 ...

是的这个公用洗衣机里面竟然比我老家的私人洗衣机状态还好,螺丝没有一个说拆不下来的。那个插排最近又经历了 乌克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里面有火花了  重点检查外接线到漆包线的接头    铝线不能上锡   所以只能扭接  有的是压接 所以会氧化 ...

对于这种没有找到故障自己变好的东西,我估计还是永不长久的,我也怀疑虚接 ,但是这个电机是铜线的,而且测阻值一直都正常,估计还是有点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力算是国内有名的了,特别是双缸的年代。

这个牌子我还是只见过这一台,可能分区域把,我这北方地区在商场里都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电机都是电机高温,造成接头氧化

这个电机我看起来像是铜线的,{

网友F:
外壳铆住的电机好像没有正经的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铆住的电机好像没有正经的厂家的。

电机品牌   菲亚特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