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晶体管耐压测试仪变压器型号的代换问题

楼主(2022-03-12):
请问这台晶体管耐压测试仪线路板上的变压器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变压器?网上有卖吗?顺便问一下数字表头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变压器是定制的,

网友B(2022-04-19):
找EE22多槽骨架绕制,然后飞线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是定制的,

已经知道了,谢谢,原来厂家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EE22多槽骨架绕制,然后飞线代换。

已经知道了,原来厂家还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