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智能电饭煲煮饭起锅巴

楼主(2022-03-12):
第二次帮朋友搞一台苏泊尔智能电饭煲,第一次情况是在开关闭锅盖时,屏幕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拆开锅盖,发现显示屏的排线在锅盖翻转处折断,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直接剪断穿上热缩管用烙铁焊上就OK了,这次的情况是煮饭会有锅巴,我拆开测了一下锅底传感器,有47点几K,发热盘中间的温控器里就5根线,两根温度传感器,两根保险(一进一出),另外一根是地线,主板上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重新装好试机,还是有问题煮饭有锅巴,饭煮熟后一直处在保温状态,而且电饭煲的外壳很烫,有那位大神维修过此内情况的电饭煲,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再补几张显示板和第一次处理的排线图

网友:
变成自带锅巴了?

网友A:
不是米的问题或水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米的问题或水的问题吗

不是,用美的的智能电饭煲煮饭不会这样!

网友B:
我的不同型号的苏珀尔饭煲一样现在有起锅巴问题,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换上还是问题依旧,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同型号的苏珀尔饭煲一样现在有起锅巴问题,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换上还是问题依旧,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 ...

今天又换了一个美的原装拆机5线锅底温度传感器,中午再试一下

网友:
锅巴有嚼劲啊,早年柴火大锅闷饭的锅巴很美味呢。
比起无锅巴显然锅底温度过高,那就是锅底传感器失能,或者控温微处理器失能,看电路蛮复杂,还是调整锅底温度传感器来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同型号的苏珀尔饭煲一样现在有起锅巴问题,买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换上还是问题依旧,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 ...

电路板上与之相连的分压电阻看看

网友:
锅巴好啊,常吃锅巴牙齿坚固,面部肌肉俊朗。检查下电源是否正常,最好把排线换掉,这种排线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有的新买的电饭锅(简单型的)保温就会有锅巴,主要原因是保温设置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与之相连的分压电阻看看

谢谢,有时间检查看看

网友:
漏水了吧,密封不好。

楼主:
更换美的原装5线温度传感器后,现在煮饭刚好把水烧热就报故障代码E1,再次按下开使键,饭煮好后还是报E1

网友:
我买过一个苏泊尔的电压力锅,感觉这家公司的产品设计质量不咋地。最先坏的锅胆,涂层脱落,这点不多说了,各个品牌都很挫。接着是锅盖,密封不了,导致上不了高压,花了80元换了一个。接着放着一段时间,发现插电完全没反应了,反复检查发现是保险丝烧了,于是买了一个保险丝。现在用起来发现锅盖的密封还是不是很好,对这个品牌针对失去了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与之相连的分压电阻看看

顶盖的传感器换了,还是一样的起锅巴。
分压电阻也查了,上下传感器的分压电阻阻值均是5K,没有问题的。

最终还是换了块同型号主板解决问题。

一样,感觉苏珀尔的产品质量还是不够好!

网友:
起锅巴主要是内胆质量不好,煮饭时在锅底先涂抹点油,这样可不粘锅,饭还更香。

网友:
貌似是胎里毛病,我家也是这样的,前面有朋友说保温时间长就有锅巴,基本上就这情况。

楼主(2022-04-16):
在海鲜市场淘了一台二手的苏泊尔智能电饭煲,看了图片显示板功能和我维修这台一样,只是型号有一点点差别,没有内锅,外壳破裂,反正我只要板子,所以就拍下来了,到货后拆开一对比,就是一个版本,我这款2010年的,买的这款是2013年的,可能已前的板子设计有缺陷,所以这款电源板与10年的相比,加了一颗22欧姆的电阻,另外有四颗贴片电阻换成了精度更高的,连接发热盘插簧座与加的电阻是断开的,具体是否可以在以前的板子上改一下,切断一处,加颗电阻,把四颗电阻换成精度高的贴片电阻就不会出现保温温度高,饭起锅巴这一现象,还需验证一下才知道!反正我换上这块板子后,现在没有锅巴了,而且电饭煲的外壳温度也不高,以前外壳都很烫!

楼主:
标有1是要修的,2是买的,再传两张煮好饭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