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废旧豆浆机自制一个拆焊台

楼主(2022-03-12):
一直想自制一个拆焊台,路过废品站发觉一自动加热保温的豆浆机,顺手问老板讨了回来(平时认识,比较熟,故没有收我钱)所有东西除拆下来一加热垫外,其余的仍还给了收废品的老板,仔细一瞧,加热板是400W的,能否用?心里没底

中间还有一温控开关,显示是 285度,这个好,这个可以保留
做了一架子,原来的隔热橡皮保留,尺寸刚刚好

为了安全,特再安装一开关,其实有了热温控开关,另外开关有没有无所谓

制作完成的样子,马上维修

效果出奇的好,方便,20分钟不到,11个灯头修复完毕

400瓦看来正好,本来想会不会不够?还有这个280度的自复温度开关绝了,等于是一个恒温拆焊台。

漏了一张图

网友A:
280度的自复温度开关在哪?

网友B:
害的我到处找,自动加热保温的豆浆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害的我到处找,自动加热保温的豆浆机

我也在找,真不错的改造。

网友:
这个干烧没事?

网友:
跟蒸蛋器一样,反复跳温度开关……

网友:
   看起来比PTC的那种好,那种温度高时瓦数就小了,加热大灯版感觉力不从心

网友D:
这是灯板放上去直接用镊子夹灯珠下来?

网友:
偶这里有好几个这种底盘,不知道利用,看来偶要利用起来,以免浪费。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灯板放上去直接用镊子夹灯珠下来?

是的,清理干净后涂焊液,把灯珠放上去,就一二秒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度的自复温度开关在哪?

漏了一图,已经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真不错的改造。

平时留意一下就行,不一定豆浆机上有,别的类似这种小家电很多,只不过举一反三,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留意一下就行,不一定豆浆机上有,别的类似这种小家电很多,只不过举一反三,变废为宝 ...

早知道就不用买ptc了。

网友E:
我上次了搞了一个没加温控开关,没控制好时间,直接把后面的都搞化了

网友:
正在赶往废品回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了搞了一个没加温控开关,没控制好时间,直接把后面的都搞化了

试下来感觉280刚刚好,手上有300度的温控开关,速度更加快,动作要快,手忙脚乱,但时间稍久一点,铜泊板有点焦,后来还是用它原来的280度。
温控开关上有标注

网友:
交流的加热板,还是要注意感应静电问题,也许会损坏精密元件,建议至少要加一个1:1隔离变压器。
如果能改成直流加热及温控会更好用些。

网友:
跟电饭煲的原理一样的吧?

网友F:
400W是不是大了?手要快。加个指示灯。别忘关了。我用200W的PTC,还串了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W是不是大了?手要快。加个指示灯。别忘关了。我用200W的PTC,还串了个二极管。 ...

我也串二极管了,觉得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