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过零检测光耦MOC3062加可控硅再配合NE555脉宽调制调光,不成功

楼主(2022-03-12):
要么直接导通,要么不通,好像脉宽调制没有控制到可控硅,
单独用板子也好的,我是从555的输出3脚再接个300欧的电阻,再接光耦的1脚,光耦1-2用电流,
555的3脚电压3.3V,是不是有些低?

楼主:
能导通,能关断,说明光耦,可控硅好的。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这个NE555的板子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也许这种方波,并不适合控制这类光耦。要用其他光耦,有一种随机检测的光耦MOC3022,3021,也许可以调速。

楼主:
这些双向可控硅输出光耦主要分类依据为按照触发方式分,按照耐压值分,按照触发电流分,下表将他们的区别以表格的方式表示出来,方便客户选择。

  触发方式   耐压 (V)   触发电流(mA)   dv/dt(Min)   封装

MOC3021   任意电平触发   400   15   ---   DIP-6

MOC3021   任意电平触发   400   5   ---   DIP-6

MOC3052   任意电平触发   600   10   1000V/us   DIP-6

MOC3063   过零触发   600   5   600V/us   DIP-6

MOC3163   过零触发   600   5   1000V/us   DIP-6

MOC3081   过零触发   800   15   600V/us   DIP-6

楼主:
也许555信号小板的频率太高?太低?

网友A:
自己算一下555的频率
通常过零触发用来调温,因为调温可以用很低的频率。
调光的话,50HZ以下容易有闪烁的感觉了

网友:
555好像是用5v的吧。
另外这个阻容降压,然后用电位器,不太安全吧?
这个电路是体视镜的补光灯,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不能调光的,原设计目的是让负载间歇工作,估计是让电风扇间歇工作来模拟自然风的,你那它来调光是不行的。电路没错,错在你没用对地方。

网友B:
可控硅的特性注定这个电路不能这么接,当初我也有过这个失败经历,还好我控制的是大阶梯性调温,把温控分为10段,每个端能包含5HZ,足够调节.建议楼主把可控硅的过零检测电路加上,光耦接上臂串联电阻对过零充电电容充电来调光,这样可以做到目的.

网友:
有过零电路的,肯定输入为低压时才会控制导通,不可能再给你调光的机会。改用没有过零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一下555的频率
通常过零触发用来调温,因为调温可以用很低的频率。
调光的话,50HZ以下容易有闪烁的 ...

是啊,我准备自己焊一个NE555脉宽调制的电路。
光耦,,,必须用过零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的特性注定这个电路不能这么接,当初我也有过这个失败经历,还好我控制的是大阶梯性调温,把温控分为10 ...

不是,MOC306X,308X系列性能都很好,就是有过零检测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MOC306X,308X系列性能都很好,就是有过零检测功能的

光耦过零检测没有用呀,如果你的PWM频率够高,在50HZ的任一角度高电平都能导通整个周期,然后下一个周期又是任一角度导通,所以看上去可控硅就是一直导通状态.不管你的PWM做的占空比再大再小,只要占空比够可控硅导通就失控导通状态,PWM截止区无法关闭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过零检测没有用呀,如果你的PWM频率够高,在50HZ的任一角度高电平都能导通整个周期,然后下一个周期又是 ...

欢迎探讨啊。此乃很有点点想法的故事

网友C:
感觉用555为交流调光有问题。

1、555的方波频率不太可能与市电的频率严格同步,如果你用图示法分析输出的波形,就会发现不能稳定输出需要的交流波。

2、如果过零同步器能解决555与市电的同步,那么才有可能达到调光的条件。

3、如果将其应用到交流调温,调速等对闪烁不敏感的电路,则一般555可以输出很低频率的方波(1-10Hz),一个周期内,交流电将输出好几个完整的波形,这样其输出市电的有效值就能得到调整。但这样低的频率用于调光,会产生闪烁,无法使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tjiyu/article/details/52536788

进阶: 如何控制可控硅改变平均输出功率?
过零检测,相位控制、时间比例零位控制和分配式零位控制三种控制模式的对比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555为交流调光有问题。

1、555的方波频率不太可能与市电的频率严格同步,如果你用图示法分析输出的 ...

是的,要么在加个交流电同步检测光耦TLP521-1,把结果在输出到一个555的某个脚。

网友:
灯泡用直流电供电怎么样

网友:
可控硅调光电路不是和开关电源的LED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的特性注定这个电路不能这么接,当初我也有过这个失败经历,还好我控制的是大阶梯性调温,把温控分为10 ...

看样子事情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