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P3050D这个数字功放芯片是多大功率?

楼主(2022-03-13):
数字功放芯片12伏的功率

芯片是AP305D

蓝牙芯片是AS20BP02170,谁知道这是多少版本的

楼主:
接上帖

蓝牙芯片AS20BP02170.这个是什么版本

网友(2022-10-14):
买了一个,感觉还行

网友(2023-02-27):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功放芯片烧了,网上都找不到型号,有什么型号的芯片是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