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整KP300A,大功率单向可控硅求教,如何区分阳极,阴极,控制极

楼主(2022-03-13):
朋友工厂设备上用的单向可控硅,让我给检测一下,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大功率的管子,特向好友求助,这个管子如何区分阳极,阴极,控制极。
百度上说,让带灯测试,请万能的家庭成员给一个详细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猜一下:红色线是阳极,白色线是控制极,小金属面是阴极。

网友:
这个是厂家资料上的:

网友:
没有万用表吗?这个很好测量出来。

网友:
人家在零件上已经标识有了

楼主:
按照原件上的标识,红线是阴极,白线为控制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我做了个带灯检测电路,小功率的单向硅均正常发光,可大功率这个不发光。是触发电压不够还是原件是坏的。

楼主:
请帮忙团指教

网友A:
电源正极接灯泡然后在串接红线,可控硅管子另一端金属壳接电源负极,然后白线触碰红线,应该就可以开启了
12v电源的话,可能灯泡功率要大些才好,可能最低维持电流要的比较大
我晕死,第二天再看图,好像红线是出口,应该是电源正极接灯泡然后在串接可控硅管子另一端金属壳,然后红线接电源负极,然后白线触碰管子另一端的金属壳,应该就可以开启了
12v电源的话,可能灯泡功率要大些才好,可能最低维持电流要的比较大

汗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正极接灯泡然后在串接红线,可控硅管子另一端金属壳接电源负极,然后白线触碰红线,应该就可以开启了{: ...

可能是最低维持电流的问题,小可控硅很容易让灯泡点亮

网友B:
大的两端应夹紧才能和里面接触上。

楼主(2022-05-14):
引用 网友B:
大的两端应夹紧才能和里面接触上。

谢谢回复弄好了

网友:
丝印的很明白了:3角形对应+极,短线对应-极,侧面引线控制极。
也可以电池串电流表接两极,控制极另接万用表Rx1档,表笔触电极,根据导通状况判断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