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草的,没事千万不要玩角磨机,差点把自己拆了

楼主(2022-03-13):
吓人,真吓人
这玩意太猛了
用的钢丝刷轮,不小心挂着塑料布了,塑料布又带着别的东西,一下都飞起来了
杂草的,太暴力了这玩意
没事儿千万别玩这个,一定一定要把所有的好奇心放到肚子里面
后怕后怕
也不知道放到拆机里面合适不合适,反正是差点把自己拆了
不过还好,我这个是充电的,没有拖着长长的电线,另外我这个是侧按键,感觉比起那种后屁股钮子开关的要安全很多了,再有这个家伙是三档高速的,我一直使用低转速虽然效率低但也算是安全的一部分吧

没图,自己去网上找一下角磨机事故的图片吧

网友:
这是工具,不是玩具!没事玩它干什么?

网友:
自己用775电机做了一个。。

网友A:
即使是在使用工具,也要有安全观念和措施。比如,我用打磨机,就要戴上护目镜,还要戴上手套,还要用力握住,就怕怕它意外飞出去。

网友:
提醒得好,安全第一啊!

网友:
可以考虑降速使用,安全一点

网友:
角磨机套钢丝刷很难控制力度的。我用它除锈时深有体会。切割不锈钢板时也是,吃力深度影响操作的稳定性,稍不注意就可能失控。

网友:
角磨机的转速太高了

网友:
反正自己用这个东西都是提心吊胆的,怕一时力度掌握不好失控。

网友:
以前工程的时候
角磨机必须带侧面的手柄 大部分时候必须双手握着
然后抛光片侧面必须有护罩
人也必须戴防护面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在使用工具,也要有安全观念和措施。比如,我用打磨机,就要戴上护目镜,还要戴上手套,还要用力握住 ...

不能戴手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在使用工具,也要有安全观念和措施。比如,我用打磨机,就要戴上护目镜,还要戴上手套,还要用力握住 ...

戴手套抓的牢吗?易脱手工具是不能戴手套射。

网友:
安全无小事,警钟应该长鸣!

网友:
玩工具唯一一次受伤就是角磨机用钢丝轮。角磨机边缘量近200公里每小时的线速度真不是闹着玩儿的。而且质量不好的钢丝轮在角磨机上会变成暴雨梨花针。

网友:
真能作,这玩意普通使用都怕得要死……能两个手就两个手, 切削、磨削对象能夹紧就夹紧,不然后面有东西稍微顶紧,都不能的话还要多一个人来按住,这玩意讲究硬切软,硬碰硬没有定位或抓不稳一下就飞,就像轮子踩着地面转走了一样

特别是手小的人,有点手汗的人,两个手很重要,除了怕砂轮片在被切物体表面上滚走,本身高速旋转有“进动效应”,不懂的可以自己百度,需要一个额外力矩来抵消

另外还要注意护罩方向,有时候溅一点烫手的东西到你手上,不自觉就松手了

手套是不能戴的,卷进去更惨

网友:
开关松手了还不能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在使用工具,也要有安全观念和措施。比如,我用打磨机,就要戴上护目镜,还要戴上手套,还要用力握住 ...

旋转类的好像不准带手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类的好像不准带手套吧

就是啊,不能戴手套

网友:
时至今日还有人抱这种观点多学点常识吧,不要被工地民工误导,他们连保护罩、护镜什么的都可以不要,更别说买好点的手套了
严禁戴织线类手套,但应该戴牛皮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手套抓的牢吗?易脱手工具是不能戴手套射。

不带手套也很难把握住的,
特别是高速时突然卡到某个硬物上,那反作用力不是人可以把持的,
如果安装的是木锯片,尾部开关,角磨机突然把持不住,又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弹跳,比如柜子抽屉,可以想象下绞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