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中千兆与百兆混插可能会导致网速降低

楼主(2022-03-13):
交换机中千兆 与 百兆 混插可能会导致网速降低。

如图,由于路由器和交换机都是千兆与百兆自适应,网卡带宽都是向下兼容的,1000M/100M/10M自适应。
也因为这个原因,你交换机里既有百兆!又有千兆!1000M网口被其它100M的网口影响了。我这最后测试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路由器下面交换机接了好几条线路,其中有一条线路的末端接入的设备是100M的,所以路由器端这个网口就自适应为了100M。当我先接通这条线路,让它成为路由器自启动后第一个激活的网口后,后续接入激活的千兆线路也会被它“干扰”成100M,很神奇,好几个路由器都是这样。导致我的NAS传文件的时候,有时候跑满千兆,有时候跑满百兆!今天终于发现了问题,特来发帖

网友:
还有先来后到啊。那就先开千兆设备

网友:
还可以这样?什么品牌交换机,以前没注意

网友:
交换机用的是存储转发机制,不存在降速现象,除非交换机背板带宽不够。

网友:
没发现有这现象啊,好多局域网也不可能全都是千兆设备的。像我家里用的是千兆交换机和路由器,几个监控头都是百兆的,用的还是老的5类线,正常电脑和NAS都还能有60MB/s左右的速度,早就超过百兆的网络上限了。

网友:
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如果一会百兆,一会千兆,建议检查下网线和水晶头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去年刷到一个路由器固件就一会千兆一会儿百兆。换固件就好了

网友:
我一直是百兆千兆设备混用,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确定不是网线接触不好,造成千兆变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不是网线接触不好,造成千兆变百兆?

看来我确实应该去看看网线的问题~

网友B:
借楼,问一下,移动安了千兆网络,发现网速不够,网线是6类的,水晶头是否也必须是6类,老的86面板也要换成6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下,移动安了千兆网络,发现网速不够,网线是6类的,水晶头是否也必须是6类,老的86面板也要换成 ...

你知道木桶效应吗?哪里是短板,哪里就没有千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木桶效应吗?哪里是短板,哪里就没有千兆!

我用的五类的面板,但是电脑网卡还是显示千兆网络,现在下载速度最快才几十兆M,迅雷加速最高70M,根本没有千兆的速度,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五类的面板,但是电脑网卡还是显示千兆网络,现在下载速度最快才几十兆M,迅雷加速最高70M,根本没 ...

千兆网并不是一定要用6类网线和水晶头。超五类跑近万兆都不是问题,关键还是你的水晶头、线路等要达标。超5类水晶头只要能插稳和接触好,用在6类线上也没问题。光猫、路由器和网卡也必须要能支持跑满千兆,有些所谓千兆光猫和路由,极限只能支持到500M甚至更低。。。
而且下载速度跑不到千兆也不能代表什么,因为对方资源、服务器带宽等未必给你千兆速率。

网友:
企业千兆百兆混用了很久,毫无问题,监察自己的设备吧

网友:
如果是8口交换机    一般前5个接口带宽高

网友:
感谢你的热心告知,但我感觉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在大型的网络工程边缘经常有大量的接入层交换机和设备是百兆,如果是这样早有人说百兆千兆设备不能混用了

网友(2022-04-12):
我是交换机出来千兆和百兆混合设备,没发现你这问题。你是不是水晶头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