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德财电吹风电机损坏

楼主(2022-03-13):
金德财电吹风电机不转,检查发现电机损坏----绕组短路

使用365电机

转子绕组短路

手里只有385电机,应该也可以装上

工作电流0.6A左右,无风轮电流为0.2A左右

电机分压限流电热丝为157Ω左右,相对小了,电机会过流(光明597电吹风电机分压限流电热丝为184Ω左右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883-1-1.html

高温电热丝为94Ω左右

冷风档

低温档

中温档

高温档

网友A:
看不出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
外形还是像国民电吹风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哪里短路了啊?

外观发黄的两个绕组比其他三个绕组电阻值小,说明过流产生高温导致匝间短路了

网友:
电机损坏应该算比较少见了吧。

网友B:
看着电机碳刷磨损不太厉害,应该使用率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电机碳刷磨损不太厉害,应该使用率并不高~

朋友网购没用几次就坏了,看碳刷磷铜片也有过热情况,估计与电机串联的限流电热丝157Ω左右应该是选小了,以前拆过有用225欧姆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129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网购没用几次就坏了,看碳刷磷铜片也有过热情况,估计与电机串联的限流电热丝157Ω左右应该是选小了 ...

估计设计不合理都烤糊了,电机功率太小风速不够。限流不能太大,越大反而转速越低,里面电热丝会更加的热烤坏电机~

网友C:
也有水泥配重?
看电机碳刷没太磨损,可以拆掉旧线重绕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设计不合理都烤糊了,电机功率太小风速不够。限流不能太大,越大反而转速越低,里面电热丝会更加的热 ...

不清楚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用12V稳压电源测试显示0.6A左右,上机后功率计指示为1.18A(市电2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水泥配重?
看电机碳刷没太磨损,可以拆掉旧线重绕转子。

年轻时绕过这种电机转子,现在手里没有漆包线,同时也嫌麻烦了

网友:
网购个电机替换就行了

网友:
头次见到水泥配重,高温档最大功率不到1千瓦。建议买万里电吹风,外形金属鼓风机,220伏短路环罩极电机没电刷,有350瓦和500瓦款式。

网友:
里面都一个样

网友:
除冷风外还有三个热风档,倒是不多见呀!

网友:
我觉得电吹风设计上加热丝应该加一个离心开关,确保电机损坏不转时断开加热丝电路以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