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X200;11S42T4539电池低电报警。不断电换18650能否成功??

楼主(2022-03-13):
LG电芯确实没什么好印象,当然2009年产品也该坏了。。。
换三洋GA还觉得有点浪费,老机毕竟不怎么用。。。
带换电芯能否成功? 芯片信息要刷?

网友A:
有的电源断电之后也不会锁的。电脑显示电压从0%开始充电的。个人感觉断电也不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源断电之后也不会锁的。电脑显示电压从0%开始充电的。个人感觉断电也不回复。 ...

是拆下电芯就会锁吧,换电芯之后需要重新解锁

网友:
我以前有个X200S,现在还在老家放着,记得09年左右买了一个大容量第三方电池,原厂那个10年也就是2年左右就锁死报废了,这个第三方去年还是好的,想把这个机器挂咸鱼时候试的,挂了几天也没人问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拆下电芯就会锁吧,换电芯之后需要重新解锁

我有台12年前的本本,电池早不行的,只要不接电源适配器显示电池就是0%,充30分钟就能显示100%。目前没锁电池(说明这电池没有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12年前的本本,电池早不行的,只要不接电源适配器显示电池就是0%,充30分钟就能显示100%。目前没锁 ...

謝謝分享 现状一样,不知换电后,必须刷电池否?

网友C:
告訴樓主,这一时期的ThinkPad电池是带锁电功能的。个人只能带点换电池,否则就只能直接买第三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訴樓主,这一时期的ThinkPad电池是带锁电功能的。个人只能带点换电池,否则就只能直接买第三方的了 ...

几年前,闲来无事。用公司里的报废电池带点换过,在多次失败后,是有成功案例的。就是没有电池点焊的条件。。。

网友:
我的X200没换过电芯,只是买过一个第三方电池,配合电池管理软件一直服役到现在,损耗好像还不到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现状一样,不知换电后,必须刷电池否?

换过X230的电芯

不过是一个SAO操作

用交易区不是有个卖小米充电宝二手和电芯处买的电芯
原来是并联点焊,我没点焊设备
拆成2并3串
因为没有点焊设备 ,以及淘宝点焊电池卖家其实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因为怕你锁电后投诉,或者烙铁在镍片上再飞线时出问题

自己用耐高温线进行在原有镍片上焊,以及不拆原有电池的情况下,焊上去
焊完后拆掉旧电池,直接剪断原来的镍片
再拆塑料外壳卡扣,修正一些地方,硬塞进去
不过后来还是买了个塑料外壳,20多元不包邮好像

之后用联想自带的电池管理软件,去跑个2次检测模式(就是会充电,放电,充电,重新核对容量)
比较危险的操作,弄不好会翻车
如果有点焊设备会好操作许多

网友:
搭车问下各位大神:戴尔笔记本电池有一组(2节)电压为0,单独充电后仍然不能开机,是不是因为一组电压为零被锁了?怎样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现状一样,不知换电后,必须刷电池否?

10多年的才机器了,没条件换电池,所以没换,本本也不用了。
当年有的电池是没有锁的,

为了万一有锁。还是接上可调电源换吧。

没听过还要刷电池的事

网友D:
x201i,折腾好久好久。。。。
开始来的时候风扇不转,100多度也不转,买风扇,还是不转
后来历经1个多月的找bios,最后终于风扇正常了,
开始折腾电池,看动力电芯价格差不多,买来,还专门没拆线,充满,搭线,换,还是锁
最后淘宝100内买了套,现在用着好好的
总结一句话,能不折腾的不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201i,折腾好久好久。。。。
开始来的时候风扇不转,100多度也不转,买风扇,还是不转
后来历经1个多月的找 ...

精彩回帖 原电未锁,带电换电芯也不行???

网友:
等你的换芯教程,手上有几块电池等待换芯

网友:
新电板现在也不贵,不如买新的了。
旧的,有的电池真没啥问题,改用到其他场合,如孩子的玩具车、收音机、充电宝、应急灯等场合还是刚刚的,比那NI-H电池好用太多了。

网友:
这种电池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拆下电芯就会锁吧,换电芯之后需要重新解锁

我换过几个惠普的,拆完电芯换新的,没锁,容量要经过几次充满放光才恢复。

网友:
带电换肯定不会锁,深度循环几次就可以调整回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型号的电池,低压锁了,拆开,重新充满,都解不了。  建议别折腾了,买兼容电池吧,折腾是浪费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