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大神,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另外问一下,K13A65U能替换TF10N60吗?

楼主(2022-03-13):
大神们,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另外问一下,K13A65U能替换TF10N60吗?

网友:
棕蓝银金绿/0.16欧姆。

网友:
mos电流和耐压参数可以替换,但是vgsth可能有差异,如果驱动电路对这个不敏感可以替换。
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A:
0.16欧取样电阻。MOS要看看引脚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6欧取样电阻。MOS要看看引脚排列,

mos的引脚是一样的。gds。三极管的引脚比较混乱,。mos管诞生时就避免了三极管引脚混乱的悲剧。

网友:
mos管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