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西门子S7-300系列PLC,玩不了,出的话市场怎么样?

楼主(2022-03-13):
只有一个315的CPU,一个输出和一个输入模块,太高大上,玩不了。

网友:
没玩过西门子,只会点三菱汇川禾川之流

网友A:
玩过几天,挂咸鱼贱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玩过几天,挂咸鱼贱卖了

现在手里还有一堆西门子台达富士之类的,玩不动了

网友:
现在西门子供货相当紧张,疯狂涨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里还有一堆西门子台达富士之类的,玩不动了

2AG10型号比较老,7-800吧,如果是2AH14,成色好的话卖个3000左右

网友:
能升值,我现在卖的比前些年贵了一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G10型号比较老,7-800吧,如果是2AH14,成色好的话卖个3000左右

谢谢分享,原来这么值钱啊,我都是一两百块钱挂咸鱼秒出掉的。。。。。难怪

网友:
没玩过西门子,只玩过三菱

网友:
古董货,只能用step7,不能用博途,不过工控的东西稳定可靠,以前工厂里十几w的设备也好,几个MW的也都是一样用同样的,看编程能力吧,LAD、FBD能发挥50%效能就够用了,要不就玩STL,这就能发挥这个CPU100%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