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续航差了点,拆解达尔优的无线鼠标(DAREU LM126G)

楼主(2022-03-13):
这个鼠标续航太差,两个星期就要充一次电。

正面

背面

打开电池盖,拆掉唯一的一颗螺丝就能拆开了

楼主:
原装微动是华诺的,左键和右键上的微动是我后来换上去的

网友A:
这焊工还得练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工还得练练啊

几年以前弄得

网友B:
两个星期就要充一次电?开什么玩笑!楼主该换鼠标了。
俺用的罗技M185无线鼠标,一节5号干电池怎么地也能用到八九个月以上(天天上班用),同样家里还有一套富勒U79G无线键鼠也能用这么久。

网友:
2星期就充电还是不如有线鼠标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星期就要充一次电?开什么玩笑!楼主该换鼠标了。
俺用的罗技M185无线鼠标,一节5号干电池怎么地也能用 ...

我的破富勒M65一节5号电池也能用2-3个月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5V锂电

也不行,这鼠标设计有问题,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星期就要充一次电?开什么玩笑!楼主该换鼠标了。
俺用的罗技M185无线鼠标,一节5号干电池怎么地也能用 ...

这鼠标有个缺点就是不会自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