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abb电子式漏电保护器GSH201

楼主(2022-03-13):
本来准备给外面的小插座加个二级漏保,准备安装的时候摔了,然后连接杆断了,然后放外面下雨被雨淋了,毫无疑问必须报废
反正本来就是二手的,测试触点什么的都没问题,也没生锈,20块钱

外观,就是普通的gsh201

侧面把铆钉撬开就能拆开

里面电路部分,零线这边没灭弧器,不过看结构并不是零线先送电,这样送电会打火

剪断零序互感器的线路,电路板做工很不错,这个真的比国产正泰德力西做工好很多
这还是被雨淋了,电路板没明线腐蚀痕迹
我这还通电过,通电以后里面跳闸

VG54129芯片,不过我只能查得到VG54123
上海复旦微电子国产芯片,这个abb本来就是中国制造的

断路器这边,因为被雨淋了,所以生锈的地方就不是铜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原来你比abb的设计师还精通啊.............
按你的逻辑,这漏保触点应该焦黑啊,

网友A:
灭弧栅,金属片必须是是铁的。

网友B:
国货中做这个样子很不错了,但比起ABB的品牌和售价这样子就不值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弧栅,金属片必须是是铁的。

灭弧栅一般都是铁的,双金属片材质我就不知道了
abb这个载流件还都是铜的,其他那些磁铁都能吸了
国产有的低端型号电磁铁铝的,接线端子铁的,就触头是镀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货中做这个样子很不错了,但比起ABB的品牌和售价这样子就不值 了。

这个abb我没觉得哪不好,你可以自己看看其他品牌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834

abb在高端品牌绝对是最便宜的了,ABB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下进上出,从接线端子到内部结构是尽最大可能防止安装错误造成事故。国产品牌断路器的螺丝孔手指可以伸进去,如果检修的时候没看清碰着会触电,进口品牌的螺丝孔就比较小,小指刻意伸进去都不会碰到金属。

不过现在正泰就连低端的nxb里面也不差,甚至新批次还有储能合闸(nxb本来就是ic65壳架)。德力西dz47s是彻底摆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abb我没觉得哪不好,你可以自己看看其他品牌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834

谢谢分享!
我拆解过几种国产的,正泰、德力西、公牛、天正还有些小牌子,好点的漏电部分用了WG54123,线缆也还不错,接线端用了铜管篐,做工差的电路板上分立原件不到十个,线也细点,触头也是冲压突出个点。网上买的正泰电路板也有无VC54123集成块贴片零件的。德力西现在简的多,听你介绍还是多用正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我拆解过几种国产的,正泰、德力西、公牛、天正还有些小牌子,好点的漏电部分用了WG54123, ...

我个人感觉如果就正泰和德力西,正泰那边空开部分比德力西好很多,德力西剩余电流动作模块的部分比正泰好很多。
一体式的漏电正泰德力西我还没拆过。反正德力西dz47vle的电路图是1 -x 3  2-x4N,但是实际上零线并没过载短路保护。既然零线接右边没过载和短路保护,那电路图应该是 1 -x 3 2- o4N。这德力西电路图都能画错,正泰就没画错

还有国产漏保绝对不能下进上出(除非说允许),不然按T或者漏电的时候直接烧掉。正泰德力西别接错线,安全性是没问题,作为多次保险丝很好用。但是不能用来频繁送电,这样容易烧触点。其实我感觉国产空开和进口品牌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