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0伏电动按摩器,如何改成220伏的

楼主(2022-03-13):
这个110伏的电动按摩器,如何改成220伏,这个是直流电机吗,这个电路板有代替板吗

网友A:
改成半波整流

网友:
看样子是直流电机,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个110V的直流有刷电机,改个220V的上去就可以,电路板改成半波整流也行,但是速度就只有一档了,实际效果就是两档开关上的慢档

别的方案那就是改低压电机,用一颗18650供电(目测只能放下一颗),加个4056充放电板

网友B:
半波整流最高电压也是220乘根号2,电机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个全景图

网友:
很难改,这种电机是110V直流电机,想要用在220V电路中,可以串个合适的电容,但是电机可能启动无力,也可以用可控硅调压,最好的办法是买个自耦降压变压器或换个220V电机

网友:
220转110电源来一个,这东西功率不大,转换电源不需要功率很大.

网友:
交流输入端串cbb电容,改为容阻降压,从0.47u开始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最高电压也是220乘根号2,电机不一定受得了。

没有电容滤波不是*根号2

网友:
整流桥前面串电容就行了

网友:
这机子就是使用220V电压的呀,如果要直接使用220V,就一定要考虑使用这东西的安全性。建议还是不要直接使用20V电压,毕竟这东东是与身体接触的,好不好用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安全性。

网友:
好像再去买一台,把两台串联然后捆一块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转速太高,实际会达到160v

网友:
前面那个电容的耐压不知道是多少,低了也不行吧?也要换。

网友:
电机就是有刷永磁电机。改220v肯定能成,但需要把pcb板翻过来看看黄电容是咋接的?再确定改动方案,看快慢开关电容是并电源线两端的?

网友:
最稳妥的方法,弄个220v转110V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个全景图

你把它想像成香蕉就差不多了!

网友:
110 V ?日本的。
震动按摩 ? 按摩哪里的?
让人浮想联翩啊

网友:
电影道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