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iRobot扫地机,镍氢电池换锂电

楼主(2022-03-13):
很多年前的老机器了,镍氢电池不行了,标称14.4v,换个3s锂电上去试试看,能用,但是电压偏低,后面换4s再看看
wechat_upload1647144743622d6f276bab5

wechat_upload1647144744622d6f28dd897

wechat_upload1647144746622d6f2a62e1a

wechat_upload1647144748622d6f2c3465d

wechat_upload1647144749622d6f2d83fd0

wechat_upload1647144751622d6f2fdace4

wechat_upload1647144753622d6f3160266

wechat_upload1647144754622d6f32ce359

wechat_upload1647144756622d6f342d77b

wechat_upload1647144803622d6f633d67e

wechat_upload1647144804622d6f64c6201

wechat_upload1647144806622d6f66755d4

wechat_upload1647144808622d6f683f437

wechat_upload1647144810622d6f6a1496a

wechat_upload1647144812622d6f6c0c30d

wechat_upload1647144813622d6f6db7300

wechat_upload1647144815622d6f6f666d3

wechat_upload1647144816622d6f70d84b6

wechat_upload1647144838622d6f86d384c

网友A:
重量少了机器会报错吗?

网友B:
这种纸皮包裹的好像是镍镉电池

网友:
弄4节21700吧,尺寸刚刚好的

网友C:
这不能直接充电啊,原来的电压高,直接充电非爆了啊。
我有个机器也是14.4,应该按1.2V*12节电池算的。
接了个5串38650电池的没充满电的上去用的。但不是动力电池,结果一用就电量低回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少了机器会报错吗?

老机器,没那么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能直接充电啊,原来的电压高,直接充电非爆了啊。
我有个机器也是14.4,应该按1.2V*12节电池算的。
接 ...

5串不满电压够,但是肯定容量不够,4串我都觉得有点悬,3串是正好手头有航模电池,3串满电可以跑半小时,准备4串加保护

网友:
里面蛮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纸皮包裹的好像是镍镉电池

淘宝换电池的写着镍氢,外壳撕了我也没仔细看

网友D:
我改过 630型号的,用的4节18650带保护板而且是买的原装锂电外壳里面带配重的,但效果不好,总报低电量,后来就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过 630型号的,用的4节18650带保护板而且是买的原装锂电外壳里面带配重的,但效果不好,总报低电量,后 ...

原装电池也是动力型的

我这个是航模电池,虽然我没测过电流,4串没加保护板没问题

你18650是动力锂还是普通锂电,保护板的话电流保护也要看一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换电池的写着镍氢,外壳撕了我也没仔细看

就是镍镉的,
所以最高电压12*1.5=18V甚至更高,所以至少4S锂电才行啊,3S容易过充。

网友E:
我的机器换锂电池 4S 好几年了, ,,,用原来的21V充电器也正常用了好多年,。最近电池老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能直接充电啊,原来的电压高,直接充电非爆了啊。
我有个机器也是14.4,应该按1.2V*12节电池算的。
接 ...

我就是4S锂电池。换了之后用原来21V的充电器,好几年了,正常没爆。。。但是最近电池充电容易出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不能直接充电啊,原来的电压高,直接充电非爆了啊。
我有个机器也是14.4,应该按1.2V*12节电池算的。
接 ...

12*1.4=16.8     4*4.2=16.8 四串三元锂电池充满电压跟12串镍镉电池充满电压一样的

网友:
电池报错就是有一节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器换锂电池 4S 好几年了, ,,,用原来的21V充电器也正常用了好多年,。最近电池老是报错。 ...

谢谢分享,已换4s,保护板不加也加个主动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1.4=16.8     4*4.2=16.8 四串三元锂电池充满电压跟12串镍镉电池充满电压一样的 ...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真的是镍镉电池不是什么镍氢来的了,以前视频也看过分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也是动力型的

我这个是航模电池,虽然我没测过电流,4串没加保护板没问题

自己选的动力电池,保护板也是符合电流要求,但主板还是会检测低电压报警,而且我没有换充电器,我也检测了充电器充锂电没有问题,后来考虑还是厂家设计的太严谨,不想再投入了,就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