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感电容测试仪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2-03-13):
电感电容测试仪原来是用四节5号电池,试了一下,3.7v的锂电也可以用,就改用锂电。此电感电容测试仪还可外接9v和5v直流电。

正面装上锂电开机画面

正面装上锂电开机画面

反面装上锂电盖上电池盖的样子

反面装上锂电盖上电池盖的样子

二根硬铜导线插入电池连接片与外壳之间

二根硬铜导线插入电池连接片与外壳之间

用的锂电池

用的锂电池

改好的样子

改好的样子

网友A:
再加上个充电座。

网友:
太简单粗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个充电座。

有microusb插座的,需要时拆开加块充电模块连上就可。因为很少用懒得弄。

楼主:
那里粗暴了,只是使了巧劲而已。标准的无损改装。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电容表,直接外接了开关 ,用完直接关掉,省电,坏处是如果忘记关了会直接废掉一颗9v电池。

网友C:
楼主,这种测试仪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测试仪多少钱一个?

新的淘宝180左右,我几十元闲鱼收的。

网友D:
功能没几十块的晶体管测试仪多,不知道是不是精度要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淘宝180左右,我几十元闲鱼收的。

哦,几十元如果精度可靠的话有时用来判断电容故障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没几十块的晶体管测试仪多,不知道是不是精度要好点?

刚才用万用表和晶体管测试仪比较了一下,电容是100微法的, 结果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电容表,直接外接了开关 ,用完直接关掉,省电,坏处是如果忘记关了会直接废掉一颗9v电池。 ...

我这个本身就有电源开关的

楼主(2022-04-28):
引用 网友D:
功能没几十块的晶体管测试仪多,不知道是不是精度要好点?

我是买来测电感用的。

网友E:
我的已经不准了,都吃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已经不准了,都吃灰很久了

那个“DC5V"口我曾插9V还是12V用过,还好沒烧坏。

网友:
改装的创意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microusb插座的,需要时拆开加块充电模块连上就可。因为很少用懒得弄。

这是miniUSB,早就淘汰了,microUSB还要扁一点,现在也面临淘汰,有条件直接改type-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miniUSB,早就淘汰了,microUSB还要扁一点,现在也面临淘汰,有条件直接改type-c口 ...

濑得改,这种充电线还有好几根

楼主(2023-09-08):
使用又沒什么问题,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