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入手Worx wx572简易台锯(曲线锯倒装)有没有同好交流一下

楼主(2022-03-13):
闲鱼入手,成色还行,价格三折左右吧。近日在作高架床,正好用上。

一同入手的wx051工作台,也不错,比较结实,外出作为野餐台也是可以的。

到手立即试一下,横切木纹还是可以的比较干净,竖切跳动很大基本按不住,锯出来还不如手锯。
噪音大,当然也比较安全,相对圆锯。
换了博世的锯条,有较大改善,竖切1.5cm的板子也还行吧。

横切3.5cm厚方木,断面干净,直角也差不多,可以接受。

原来的手动横切锯,可以退休了。

网友:
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
曲线锯本身就有无精度可言,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压不住是悬臂没有装到位

楼主:
竖切也能用,慢点,最后一段容易跳,那一小段因为顺木纹就断开了。
手工竖切也费劲。
横切可以双手平推,很容易控制,比较直。
我原来横切用手工切,或圆锯。
竖切因为板子窄,9.5CM的宽切一条3,4cm的条出来,固定板子很麻烦,用圆锯也危险点。

网友:
这款就是妈个垃圾,当初被外形唬住了,买了个回来当台剧用。那个锯条左晃右晃一点精度都没有,裁切快一点板材上下弹跳的厉害。后悔死,应该裁大板用曲线锯。裁小件买个带锯机才对。

网友:
噪音因极其巨大

网友A:
之前一直对它有想法,看完你的体验,瞬间无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对它有想法,看完你的体验,瞬间无爱了。。

这几日用下来还是可以的,提高了工效哈,正确使用还是能作很多东西。
双手把工件,可以沿画线锯比较精确(工件不太大和厚的情况)。虽然这些东西手工锯也能作,但省力和省时间了。噪音比电圆锯还是小点的。

网友:
虽然这些东西手工锯也能作,但省力和省时间了。噪音比电圆锯还是小点的

网友:
曲线锯把厚一些的板材锯直了也是一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竖切也能用,慢点,最后一段容易跳,那一小段因为顺木纹就断开了。
手工竖切也费劲。
横切可以双手平推, ...

竖切切一大半后,拿出来反过来在切另一半不可以么?

网友B:
就佩服你们这些手艺人

网友:
倒装的肯定选圆锯啊,这种没啥精度

网友:
当时看那形状就毫无购买欲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佩服你们这些手艺人

都是玩家,真正的手艺人是不用这种玩具的

网友(2022-09-27):
厉害了,这都能锯直

网友(2023-06-26):
这个简易台式曲线锯  最大缺点就是抖动太厉害,完全没法固定操作,锯片左右抖动野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