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欢乐表-新日启迪新国标电动车拆解仪表控制-并外挂液晶仪表

楼主(2022-03-14):
新日电动自行车本地卖得挺多,没想到是天津产的,先后请了成龙,赵丽颖、黄晓明代言。
但是新国标确实蛋疼,限速25km不说,电池仓还特别小,只能上锂电,铅酸根本塞不进去。
仪表也是个奇葩,速度最大只能显示25,里程却是准的,我好奇这货是咋变通的,拆开看看。
仪表盘很简单,电路,速度,里程,还有个大灯指示,其它没了

拆开果然只有四根线,电源一对,大灯,速度信号。

打开仪表的螺丝,想看看接线定义,没有罩子还是很亮的

开壳发现电解电容被装配工压扁了,忍不了

估计是装配的时候方向错了

拆仪表接线得打开前壳,螺丝都得松开,有5V手机充电口,挂钩里面有大螺丝

要拆前壳还得卸掉车筐,电扳手好使

打开前壳,里面接线还挺多,细节也还可以

比较关键的转把信号线是防水接头,还算良心

大灯带切线,行车很安全不晃眼

刹车线套管有损伤

独立的手机充电器,36v-108V 输入通用,

尾箱控制器没有多余的接口,没法无损引出来霍尔信号了

找个旧控制器拆16V220uf电解电容把仪表上压扁的换上

压扁竟然没有影响容量

顺利换上拆机电容,换个方向就不会被壳子压到了,焊接三个延长线

事情的起因是翻出来一块拆机的液晶屏仪表,打算外挂上

屏幕磕碰有一脚漏液,无妨

24V供电无字

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59V亮机,仪表显示58.5V,低了0.5V,精度不行啊

24V信号给到速度,显示37km,真是欢乐表

5V给到信号线,8km

用100hz方波给到霍尔信号,显示27km

加大占空比,速度不变,仪表霍尔信号只响应频率变化

150hz速度到了41km,相当于车轮转速加快

降低电压,速度几乎不变,不像模拟信号线受电压影响特别大

最后装车试验,电瓶电压47.5v低电报警了,想起来这个仪表是60V车子拆机的

空转速度44km,太欢乐了

调节背面的电位器可以校准速度,实际用GPS跑应该是30km左右,解码,不解码只有25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液晶的速度随着电瓶电压变化是变化的,一点都不靠谱,而且电压跳动精度是0.5V,辣鸡一个,扔掉了,折腾了个寂寞

网友A:
相电压测速就是玩具表,那个校准电位器也没啥意义,一个特定速度调的差不多了,速度一变化就又完蛋,霍尔测速还凑合~

网友B:
不用换吧 欢乐表很好的正常上牌

网友C:
我的车子和你一样的仪表,你的有没有60v和48v的跳线

网友D:
拿着斧头上去一顿削,完事发现不是树,是电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压测速就是玩具表,那个校准电位器也没啥意义,一个特定速度调的差不多了,速度一变化就又完蛋,霍尔测 ...

专家说得对,满电和低电对显示速度影响太大了,发明这个相线测速的人真是脑残,霍尔靠谱多了,可惜这车架前面没有霍尔信号线,从后面单独拉过来有点费事,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吧 欢乐表很好的正常上牌

本意是希望仪表能显示准确的速度,以及更多的参数例如电压温度,结果扶不起来的阿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子和你一样的仪表,你的有没有60v和48v的跳线

木有类似的跳线,我认真找了,低端杂牌仪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着斧头上去一顿削,完事发现不是树,是电线杆

哈哈哈哈,还好斧头没有因此钝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说得对,满电和低电对显示速度影响太大了,发明这个相线测速的人真是脑残,霍尔靠谱多了,可惜这车架 ...

其实就算很准也没人老盯着它看,就两天新鲜劲儿,电动车码表和汽车还是两回事儿的,肉包铁可以感受到风速气温和气味声音等等信息,感知很强实际无需码表就大概知道骑起来是个什么速度和大致的安全性。汽车铁包肉就不一样了,视角 声音 风速气温 味道等等 都大幅被削弱,相当于人体传感器都给拆了,一脚油门下去不盯着点时速表就可能超速,因为在车里40跟80km/h感知变化不大,所以必须要准,还要时不时的喵一眼,电动车就当个装饰好了~

网友:
废品回收寻一块能用的表啊

网友E:
别浪费啊,改成电压表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浪费啊,改成电压表头不错

电压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浪费啊,改成电压表头不错

电压是以0.5V跳动的,不准。。。。。。

网友F:
只能看见第一张图,显示看着像是LED,颜色就是绚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看见第一张图,显示看着像是LED,颜色就是绚丽

LED比较亮,阳光下比液晶屏清晰

网友:
没有气囊故障灯,差评!

网友G:
超速后车速显示值肯定固定了,但里程还按实际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超速后车速显示值肯定固定了,但里程还按实际计算

不是的哦 里程是根据速度来的哦!速度*时间,之前校准时试过  停着短接仪表显示79km/h不到一分钟就累计1km了 用GPS出去跑一圈看看电机实际速度再校准速度比较好 那个仪表电压跳线直接拆了飞线更美观,原装欢乐表太垃圾 电机也升级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