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激光电视和投影仪,区别是啥

楼主(2022-03-13):
当然技术上的区别是激光电视光源是三色激光,投影仪的光源是灯泡,通过三色转轮分成三色,其他原理是相同的。
但是比较起来发现一个问题,激光电视一般是主机放在电视柜上,向上投影,投影仪一般是放在后面,向前投影,也就是短焦和长焦的区别,由于家里装修空间的问题,没有电视背景墙,打算使用卷帘幕布,不用的时候卷到顶上面去,当然下面也就不好放电视柜了,想把激光电视或者说投影仪装到顶上去,既然装到顶上去,那么激光电视就只能倒装了,据说倒装效果差很多,因为主机倒装那么幕布也要倒装,就很容易把顶上灯光反射到人眼,但是投影仪却没听说正装倒装有什么区别,所以就犹豫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是用85寸液晶,安装在一个可以推拉的像移门的柜子里,不用的时候从轨道推到边上去,用的时候再拉出来,但是85寸有45kg的重量,不知道这样的柜子能不能承受。

网友:
一是光源不同,二是镜头焦距不同,三前者是反射投影,后者是直射投影。

网友:
想要用投影如果不想摆电视柜,那就买长焦投影,长焦投影也有激光光源的。超短焦投影吊投是要影响抗光幕效果的。

网友:
应该光不同咯

网友:
激光投影的优点就是亮度可以做到很高  白天也可以看就是很贵      普通投影 亮度没那么高 白天一般看不了  相对于激光的便宜些

网友A:
45kg
好奇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散热器是水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kg
好奇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散热器是水泥的吗?

45kg说的是85寸液晶电视,确实有那么重的

网友:
要想白天效果好,还是的液晶。  晚上的话,投影到白墙效果也很好

网友:
没有常搬家要求的 还是电视吧  现在86寸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