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一块惠普暗影精灵2PRO笔记本内置电池

楼主(2022-03-13):
暗影精灵2PRO这东西应该是5年前买的,从外观到稳定性我都挺满意,但有一点就是他的电池吧,懂的都懂,不懂的看下面这图也懂了

本来是打算放放气凑合用,后来想了想算了,没经验,怕玩脱,买个新的得了。
最开始是看上了HSW的,搜了下还是个第三方电池的老厂,有自己的工厂,怎么看怎么都比一众杂牌好,
直接入手,然后迅速翻车...
大概情况就是发给我一个严重亏电根本没法用的次品,现在去这家这款电池底下估计都能看到我的评价。

问了几家快递,都不接受个人邮寄蓄电池,行,我认栽,这钱我当打水漂买教训了,
次品电池拆出来1块彻底报废,3块自放电有点明显且容量缩到只有单节3AH了,做了个简易充电宝,总不能一百大洋纯浪费吧

经过这次失败的购物我实在不敢赌成品了,赌一次一百大洋,这谁顶得住,还是自己做吧。
原电芯尺寸为664878,在某彦找了两款接近的,
一款614882/4Ah,宽度和原厂接近,但长了一点,得削框架且保护板外置,18一块。
另一款584378/2.5Ah,比原厂小,可以完美放进原框架且不和保护板冲突,但容量实在有点小了,15一块。
最后还是选择了前者,我看了下笔记本预留的空间是足够容纳这种程度的改装,容量还是挺重要的。

到手是19年的货,成色看着还行,铝极耳已经转好镍可以直接上锡(还是得打磨下才好吃锡)
测了电压内阻的一致性都还行,串在一起放电降压也挺一致,自放电就真没时间测了,
比划了下,框架需要削一些注塑的边角支撑,削好就可以直接组装了

安装起来自然没有一体成品那么美观,但重在实用,能给笔记本续命就行,不挑剔。

上电正常

更换电池总成本为:112(HSW的报废坑货)+18*4+10(邮费)=194
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DIY一块呢,吃了信成品的亏啊。

网友A:
花的钱买个原厂也够了,还搭上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的钱买个原厂也够了,还搭上时间精力.

原厂的其实还不止200,不过你说得对,这次第三方电池的购物体验太翻车了,还不如一开始多花钱消灾

网友B:
淘宝上就没有啥好点的副厂电池,基本上没有几家敢说自己用的啥电芯,之前看了个安能芯的牌子,有人拆了用的wintronic的电芯,跟描述一致外,其他厂100块左右的电池个个标称自己用的进口A品,都不太敢信,保护电路估计也都水了,老电脑就是头疼电池,还不好找,找到的都是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就没有啥好点的副厂电池,基本上没有几家敢说自己用的啥电芯,之前看了个安能芯的牌子,有人拆了用的 ...

是的,都是拼运气,本来以为有自己厂子的多少会好一点,没想到比买纯杂牌翻车得更彻底,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拼运气,本来以为有自己厂子的多少会好一点,没想到比买纯杂牌翻车得更彻底,哎 ...

哪里自己有厂,我之前买过一个HSW的,回来就是没电的,充满电之后放几天又没电了,现在好好做电池的基本绝迹了,绿巨能又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自己有厂,我之前买过一个HSW的,回来就是没电的,充满电之后放几天又没电了,现在好好做电池的基本 ...

对,我也是这种,买到手就是亏电的,而且明显亏电很久已经不可逆了,看来是卖差品的老手了,我百度宏硕伟都说算挺靠谱的副厂电池了,没想到是这德行,随便买个杂牌也不至于到手就亏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这种,买到手就是亏电的,而且明显亏电很久已经不可逆了,看来是卖差品的老手了,我百度宏硕伟 ...

还有个CWP,说的很牛逼,但是好像也不行

网友C:
电胶带,温度高了会脱胶吧。黄色高温胶布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胶带,温度高了会脱胶吧。黄色高温胶布应该会好点

电池不会有多热的,最多也就40度,除非内阻过大,那种用着也不理想了。
这里捆扎用的绿色也是高温胶带,只是没黄色那种耐温这么强,电工胶布主要还是起到绝缘的作用。
这个框架是向下扣着的,螺丝连接在D面上,掉不了的

网友D:
bios升级了吗?这个鼓包据说是bios的问题,导致,电池过充电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升级了吗?这个鼓包据说是bios的问题,导致,电池过充电损坏

很早就升级过了,前几天也升级到估计是最后一个版本了,加上把充电模式设置成80%,这块估计够我用到彻底报废了

网友E:
这个断电不会锁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断电不会锁电池吗?

不会,这点挺好的,就算锁了我还有HSW那坑货留下的保护板,只是没有NTC检测了,其他功能还能用

网友F:
线上销量和 主推品牌好像是 绿巨能?

之前买过她家 dell的兼容电池 18650串联那种,不常用的主机一年过保基本就废了~满电用不了10分钟

网友:
不锁电池挺好,方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上销量和 主推品牌好像是 绿巨能?

那么贵都不靠谱吗...

网友G:
某彦是哪家店?我的HP 840G3电池也不太好了,打算换芯了也,就是还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还是得带电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彦是哪家店?我的HP 840G3电池也不太好了,打算换芯了也,就是还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还是得带电换 ...

凤彦,也可以去其他做软包锂的店里看看,各家有的尺寸范围都不怎么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彦,也可以去其他做软包锂的店里看看,各家有的尺寸范围都不怎么重合 ...

好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