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鑫谷核动力S7 400w 老烧保险,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3-13):
最近给电脑换个电源,换上去开机都正常,等装好机箱盖再开就不亮了,拆开一看是保险短断了,换个保险还是烧,赶快用灯泡大法接上,通电灯泡就亮,明显短路,但经检查外部原件没有任何烧毁痕迹,高压整流电容也正常,把前级几个大管拆下来,就不会亮灯了,前级大管测量都没有短路,然后把前级大管焊上,把后级大管拆下来,灯泡还是会亮,经检查几个后级大管也无击穿,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前级,线路板上把所有二级管,三级管都测了,没有击穿现象,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看看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故障维修的思路,这个电源是50元买的,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想享受下电器维修的乐趣,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昨天刚65收了一个鑫谷机箱电源套装,战斧500,额定400W背线版,装了装机挺好用!鑫谷的电源质量感觉还凑合!

网友A:
是不是你供电的电压偏低不稳定呢,直接一条线焊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供电的电压偏低不稳定呢,直接一条线焊死解决

昨天已经找到故障,是右边开关管与散热片导通引起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