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高大上的打印服务器,固网HP-2008MFP,从咸鱼收购而来

楼主(2022-03-13):
一直想搞个固网的HP-1008MFP看下是如何实现共享,扫描,打印功能的。结果在咸鱼转呀转,看到一个卖1008MFP的,55包邮。但不是原装电源,问卖家,还有几个,卖家也不吱声,本来想挑个成色好点的。结果卖家可能是随机发货,不太看好。

然后就看到这个宁波的卖家在卖2008mfp,这个东西和1008mfp功能一样,就是2008多一个USB接口。可以同时接两台打印机,也可以接一台打印机,一个存储设备。

看上去成色还可以,防拆贴也完整。就买下来了。

回来一看,和我之前的1608n的设置差不多,就是多一个共享功能。

但还是要拆开看下的。

这是外观

这是背面。

这是侧面的USB接口

这是网口,电源口,初始化按钮

这是散热孔

这是原配电源

电源插头那里还保留着来自宁波的蜘蛛网。

这是上盖,指示灯是通过透明塑料来导光的。

这是主板和外壳

黄色为150mhz的CPU。红色为8M的16位内存颗粒,绿色为rom颗粒,忘了看芯片了。
绿色下方还有一个realtek的RTL8021CP的网络芯片。

这是背面

这个红色的芯片为16m的flash芯片。

这是底壳。。

大致就是这样了。

楼主:
这是登录界面。

这里显示的是打印服务支持的协议,端口和ip地址等参数

这是设定界面

这是一般设定

这是IP地址设定

这是打印协议

楼主:
看完的朋友记得给我加分呀,不要只看不回呀!!!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好像花生壳什么的有这个功能 软件实现的
自己搭个vpn 直接当局域网 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A:
楼主这个支持一体机的扫描功能吗?

网友B:
可不可以理解这货就是个带USB存储和打印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C:
我也很好奇这个和路由刷openwrt开打印机共享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带u口的路由器可以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好奇这个和路由刷openwrt开打印机共享有什么区别

感觉专门的支持打印机的多吧,毕竟专门研发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专门的支持打印机的多吧,毕竟专门研发的设备,

打印机用的好像是有几套通用协议
或者说是通用语言

网友:
以前研究过这东西,自己拿路由宝刷openwrt也实现过,就是不怎么稳定,而且对一体机不是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支持一体机的扫描功能吗?

支持的,但是要安装固网的专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理解这货就是个带USB存储和打印功能的路由器?

没错,但是这个东西有usb直接映射到本机的功能,所以,他能实现扫描功能。其他的打印服务器无法实现扫描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u口的路由器可以刷?

如果要是联发科MTK系列芯片的话你可以刷老毛子的系统来实现打印功能。其他的可以刷openwrt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好奇这个和路由刷openwrt开打印机共享有什么区别

你看看这个打印服务器支持的协议,所有的网络打印协议都支持的。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儿,谢谢分享

网友F:
这个其实是个虚拟usb盒子,有个软件,装上以后,你能在电脑上看见那个usb打印机虚拟到本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但是要安装固网的专门的软件。。。

好的,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其实是个虚拟usb盒子,有个软件,装上以后,你能在电脑上看见那个usb打印机虚拟到本地了 ...

没错,但不装那个软件也能实现网络打印,只是网络扫描就不能了。

网友:
以前tp的方盒子带usb的路由器就能刷打印服务器,我还刷过相机控制器,usb接相机,手机连接路由器能控制参数和拍照,还能传照片,不过现在的相机都带WiFi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