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电池B22/5.2辨别

楼主(2022-03-13):
请教坛友,关于喜利得电池B22/5.2真伪的辨别,如下图,左边是2020年托朋友前年从香港买回来的,里面绿色的电芯是三星的,右边的是前俩天从咸鱼买的,里面黄绿色的电芯不知道是哪家的,左边的很容易就掰开了,右边的花了很大力气也没掰开,好像涂了胶一样,麻烦有经验的坛友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用胶粘过一样,拆不开,总不能暴力拆吧

正规大厂的电动工具电池包内部都不会打胶,内部支架稳定电池芯之间允许有微小旷量,通过镍带定型,部分地方通过绝缘棉达到防震、防撞作用。

所以,你这个电池包就是假货。

网友:
你不拆开看到里面的保护板电池用料做工,光靠这么简单的外壳几张图鬼看得出真假

网友A:
右边的直接退货,电池芯打胶、保护板打胶都是假货。

喜利得的电池比较好甄别:老款、高端是SONY,新款低端是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直接退货,电池芯打胶、保护板打胶都是假货。

喜利得的电池比较好甄别:老款、高端是SONY,新款低端 ...

感谢指导,从外观基本上看不出区别,不知道这款电池电芯是否用过这种黄绿色电芯

网友B:
喜利得的电池一拆就知道真假了
虽然现在咸鱼有高价的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利得的电池一拆就知道真假了
虽然现在咸鱼有高价的高仿

好像用胶粘过一样,拆不开,总不能暴力拆吧

网友C:
如果拆不开就先不拆,测测电池的内阻和容量,与那块真的比比,看看差不差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从外观基本上看不出区别,不知道这款电池电芯是否用过这种黄绿色电芯 ...

大佬说了!听他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说了!听他的没错!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大厂的电动工具电池包内部都不会打胶,内部支架稳定电池芯之间允许有微小旷量,通过镍带定型,部分地 ...

感谢你的详细回复,悬赏金币就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拆不开就先不拆,测测电池的内阻和容量,与那块真的比比,看看差不差再说。 ...

很好,我抽空测试下,感谢指导

网友:
黄了吧唧的电芯搞不好是LG